[SMI] 抛砖引玉2:如何优雅地测量SM2246EN的CE跳线、TOG跳线和R46跳线?

楼主(2024-04-19):
如图,相信各位坛友经常能搞到各种板子,楼主前不久也斥巨资5块钱py到了一个2246en的空板,无主控无缓存的那种。板子非常小巧精妙,可惜的是没有丝印,面对这种情况往往只能求助论坛大神CE跳线等等。本帖也是续上期的帖子:抛砖引玉:如何优雅地测量SM2258G方案的Tog跳线?玩英特尔540S的一些想法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个帖子反响虽然没那么好,不过既然夸下海口那还是要尽力做到的,楼主也是纯小白,希望能够通过本帖子帮助更多的坛友愉快地玩各种2246en的板,再也不用担心丝印问题

其实测量办法也是最纯粹地以原理图电路图为出发点,CE跳线是直接连到主控对应的点位的,例如:
RCE1是通过0欧姆电阻连到F1CE1这个点上,

F1CE1对应了主控的P5引脚,

P5引脚在扒皮书里面能轻松找到,这就是反量CE跳线的原理。

想必各位聪明的坛友一定看的懂,如法炮制,楼主量出了所有的CE跳线,顺带手把ROM、TOG、R46一并给量出来了,画了一张图

起初觉得图里面格子太小有点儿塞不下文字描述的,所以用各种图案代替,聪明的坛友也能发现,ce跳线往往是一组一组出现的,比如RCE1跟RCE2这样的规律。问了一位好友能否看懂我画的图,好友直言看不懂,说实话画完楼主自己也觉得抽象,于是又补了一张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图案的一份图:

测量方法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SM2246_BGA316+K9PHGY8S7C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抛砖引玉:如何优雅地测量SM2258G方案的Tog跳线?玩英特尔540S的一些想法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中 已经有提过,那本帖还是重新复述一下吧,对着楼主画的这张有点儿难入眼的图,第一脚三角标记的那一个,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或者蜂鸣档,将红表笔\黑表笔放在焊盘的RCE1焊盘上,另一只表笔放在你认为可能是RCE1的电阻的任意一端,如果此时万用表的二极管压降为0,或者说短路状态,那么你第二只表笔所量的电阻即为RCE1。也可以使用电阻档,方法相同,当电阻无限接近于0欧姆即是对应的电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组CE跳线的一端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我想测RCE X,我发现有一个电阻两端都与主控焊盘导通,另一个RCE Y的一端同时也与主控焊盘导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两端都导通的,就是你想测的RCE X,那个一端导通RCE X,一端导通主控焊盘的RCE Y的就是RCE Y。楼主知道自己这么说可能很晕很绕,但是楼主相信各位聪明的坛友上手实践肯定能够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把CE电阻全部拆掉单独量也可以,断开一组CE跳线的连接,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附上楼主自己随手量的CE跳线图吧

前不久看到了这个帖子:2246en 空板怎么简单分辨支持4ce还是8ce ?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那么也顺便一提吧,其实很好区分,看红框内8个CE焊盘是否都有走线就可以了,如图:

对齐一脚焊盘看走线即可,上面绿色板子是楼主的测试架,单颗8ce没问题的。下面是16贴大板,单焊盘只有4个CE走线了,所以单贴只能4ce。

楼主把楼主画的抽象图也上传了,怕论坛压画质还做了pdf,百度网盘也有,晚点儿补上链接。感谢坛友观看
完结,撒花!

下期预告:这期的盘测试(2246EN+4*K9PFGD8U7M)
下下期预告:玩玩K9LPGY8S1M(21G)和K9HQGY8S5M(42G)

网友:
有点东西,楼主猛地EP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zyQOZvYKhDp2Ewz9Mz0dg?pwd=6666 提取码: 6666

抛砖引玉3:如何优雅地量出SM2263XT的跳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973-1-1.html

网友:
除了比较繁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A:
是这样量的,但是LZ是第一个说得这么清晰易懂!

网友B:
有技术搞这个的都有本事拆主控直接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量的,但是LZ是第一个说得这么清晰易懂!

哥夸得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技术搞这个的都有本事拆主控直接量的吧

基本上是吧,拆主控也许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用上显微镜观察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如此技术贴怎能不收藏膜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吧,拆主控也许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不不,还有X光
论坛仙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还有X光
论坛仙人很多

哈哈哈,论坛里面卧虎藏龙啊,我是没有那么好的装备了

网友:
谢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C:
还是不太懂,是不是16个CE跳线16个点 ,另外一端是一样的,还是32个点?

网友:
好像要拆主控下来才测量的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懂,是不是16个CE跳线16个点 ,另外一端是一样的,还是32个点? ...

16个CE跳线对应主控焊盘的16个点,一组CE跳线的有一端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一组RCE跳线只能二取一

网友:
LZ是第一个说得这么清晰易懂!

网友:
在海鲜市场买了几根8贴  2246en  NGFF的主控板,插上都认不到盘,回头发上来请楼主指导一下,是不是短接位置不对

网友:
说得清晰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