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P650 关于2263XT的问题大佬请进

楼主(2024-04-19):
金泰克P650 我上了东芝BICS4 颗粒,开卡什么的都是一次过 跑圈  RDT 都能跑 用转接卡上pci-e   USB转接卡都能正常识别 但是问题来了 直接上主板M.2 接口  硬盘灯常亮 卡在开机LOOG就不动了 后来不死心 用能识别的原装P650 是YMTC 颗粒  开完哦豁 也是一样的情况 灯常亮  卡在开机   但是跑圈啥的都OK   我换了个版本稍微老点的  开卡后开机能认盘 (我用SATA 盘作的系统盘  )然后就会卡在进系统的界面  M.2盘灯又是常亮了   这个是我设置问题?  开卡设置?  主板华硕B360   B365我都试了一样的情况  各位大佬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先换个不带smi开卡驱动的SATA系统盘吧,插2263不插SATA盘开机能自动进bios界面就是正常的,什么NVMe和主板都是好,就是系统盘里面smi驱动有冲突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不带smi开卡驱动的SATA系统盘吧,插2263不插SATA盘开机能自动进bios界面就是正常的,什么NVMe和主板 ...

我开卡的是B85主板用的USB 桥接开卡的  卡开机的是新装的WIN10  不是一台机器的  就很奇怪  有问题的两个主板我用WD 的NVME 硬盘一点事都没有 头大

网友:
支持唐哥,进系统把63xt的驱动删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