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日立HCP-630X投影仪有发黄的非贯穿的条纹怎么处理

楼主(2024-04-19):
效果如图所示, 同时灯泡和温度的红灯闪烁
不发黄的地方看起来颜色还算正常
1024 768 分辨率的
有知道怎么处理的吗. 谢谢

网友A:
投影仪的DMD芯片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的DMD芯片问题大。

这个型号是3LC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是3LCD的

那就是液晶板出问题了,没有看清楚是3LCD。

网友B:
这个型号没有-DMD芯片,截取了-日立投影机培训资料里面的一张图,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这个黄颜色,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你查看一下3块液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没有-DMD芯片,截取了-日立投影机培训资料里面的一张图,希望能帮上你。

好的, 非常感谢, 有空拆开看看呢

网友:
不是dmd问题,是你没的3led中的蓝色led坏了,只要换蓝色led就可以。

网友:
换lcd液晶,检查风扇转不转,温度报警说明太高了,灯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