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给数字电桥易发热芯片加个散热器

楼主(2024-04-19):
闲鱼淘了个电桥,运气不错,电桥能正常使用。
购买电桥前后,看了很多有关电桥的帖子。发现不少电桥都是因为负责产生测量频率(100Hz、120Hz、1kHz、10kHz)的CPLD过热而损坏。
电桥到手后,摸所有芯片的温度,除了电源部分散热器很热外,只有CPLD芯片有温度,虽然温度不高,但也要防患于未然。
找了个散热器,体积稍大,锯掉一部分,用双面胶带粘贴在芯片上,粘贴强度很不错。
开机两小时后,手摸散热器,有温度,说明结合紧密,散热器起作用了。

网友:
双面胶长时间受热会不会不粘了?

网友:
用一点硅酮导热胶粘上然后等固化后比较好,双面胶这东西本身不是用来导热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如果温度不高不建议改装。时间长了,万一铝散热片掉在机壳里面,成为新的隐患
双面胶本身是不太靠谱的固定方式,容易老化。受热加剧老化

网友:
别的不说,这散热片立起来用,尺寸还挺合适的

网友:
双面胶肯定不行吧,受热散热片容易掉,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值得借鉴,就因为过热烧毁了两台笔记本,

网友:
有什么用什么,我也没有买专门的散热器,机顶盒就用铝灯板直接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