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FS40-10AR电风扇

楼主(2024-04-19):
一台早期美的遥控风扇,故障为通电无反应,按各按键也均无反应(正常情况下,通电时会有短暂蜂鸣器声)
预估电源部份损坏,直接开拆

最后确定电源串接的10欧电阻、整流二极管开路,400V电容爆浆,电源芯片击穿短路,换上这4个件立马复活,电源芯片用LNK564PN代替

修了美的类式风扇几台,几乎都是这几个件故障……

网友A:
这个坏的挺惨的,我去年一台美的风扇电机烧了看出厂日期2014年8元,赶紧找售后换了一套新电机包括摇头电机,开始售后不干说没发证明买的时间 我指着铭牌上的红色很淡的出厂日期给他看 最后假惺惺的查了一会同意给换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B:
不明白以前钻石能用个几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以前钻石能用个几十年

计划经济年代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当然耐用,那时候大家都没学会偷工减料

网友C:
是阻容降压么?

网友:
是铜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阻容降压么?

类似这个应用图,但实物板上没用到变压器,也没细看电路原理,损坏的就是画圈的几个件

网友D:
美的落地扇质量还是有点保障的,正品美的风扇还没拆到用铝线的,但是质量比不上艾美特

网友:
极速不错   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坏的挺惨的,我去年一台美的风扇电机烧了看出厂日期2014年8元,赶紧找售后换了一套新电机包括摇头电机 ...

电机保10年?

网友:
坏的挺惨的

网友:
电容失效导致电源芯片烧毁,顺带保险电阻

网友:
长期插电,电容质量又不好,损坏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坏的挺惨的,我去年一台美的风扇电机烧了看出厂日期2014年8元,赶紧找售后换了一套新电机包括摇头电机 ...

保修时间那么长吗?

网友:
风扇的电源采用原边反馈型开关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美的落地扇质量还是有点保障的,正品美的风扇还没拆到用铝线的,但是质量比不上艾美特 ...

2015年后艾美特也缩水,最低档电机定子很烫,两三年后烧断绕组保险。

网友:
感觉还是直流电扇用着舒服,交流电扇在淘汰行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5年后艾美特也缩水,最低档电机定子很烫,两三年后烧断绕组保险。

是咯,各大厂家都缩水啦。为了【卷】价格战。

网友:
比起以前的来,电子元件越多坏的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