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5306充电宝边充边放时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2024-04-19):
网上说IP5306芯片的充电宝电路,支持边充边放,但实际发现当在边充边放的情况下,输出不足5V,不能带载,大体在4.50V左右,当撤掉充电线时,输出立马会恢复到5V以上,正常带载。
自己不知道什么情况,请各位师傅给解释原因,能给出解决办法更好。
感谢!

楼主:
背面有指示灯的那面的芯片是883370(其他板的是XB8089A)应该是充电芯片,把这芯片拆掉,充电时就能正常5V输出,但是撤掉充电后,就不能输出 。

网友:
边充边放本身对负载不好,容易损坏负载设备,希望不要这样做

网友A:
边充变放的时候,输入应该是直接通到输出接口的,输入的电压太低了,或者是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充变放的时候,输入应该是直接通到输出接口的,输入的电压太低了,或者是线太细了 ...

我的猜测和你一样,因为直通,不是线细了,而是同时给电池充电,电压让电池拉低了。

网友(2024-07-11):
在PDD上看到过这种板,充电有2A吗?发热怎么样?
另外,背后S1那个按钮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