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放水各位是直接放到地上再流走,还是直接接管道流走?

楼主(2024-04-19):
家中洗衣机,现在是直接放水到地上,再通过地漏流走,但是这样搞得满地是水,好像一点都不好啊

现在的地漏是下图这个样子,是否有办法改造成直接插管排水呢?
应该怎么弄?

地漏改造之后,仍然要保留地面排水功能,只不过洗衣机废水是直接排入管道
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么?

具体该如何改造?

网友A:
不是先放到茶杯,然后再到掉吗

网友:
有接地漏排水装置可以买到,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放到茶杯,然后再到掉吗

就是就是...

==============

网友:
买个潜水艇的洗衣机地漏, 然后路边游击队召唤一名泥瓦工,告诉他拆换地漏, 包工包辅料,   十年前100,  现在估计150也有人干了。  当然,现在工具和材料多了, 自己动手也是小菜一碟。 新手可用低速角磨机,水不漏小半包。慢慢自己折腾。

网友B:
最简单的,买个直角缩径,插地漏里边上有缝可以下水,洗衣机也可以排水。
好看点,就改潜水艇地漏
好看省钱,原来地漏盖割个圆洞(太难了)用潜水艇地漏弯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买个直角缩径,插地漏里边上有缝可以下水,洗衣机也可以排水。
好看点,就改潜水艇地漏
好看省钱 ...

买个带插管圆盖,盖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个带插管圆盖,盖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是可以,就是不知道圆盖会不会翘起来,潜水艇那个圆盖有个卡头,可以旋转和下面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就是不知道圆盖会不会翘起来,潜水艇那个圆盖有个卡头,可以旋转和下面卡住。 ...

用潜水艇,是否要连地漏一起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潜水艇,是否要连地漏一起换了?

是的,那个是一套的。还有个办法,如果找的带孔圆盖篦子合适,要不就点几个点硅胶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个是一套的。还有个办法,如果找的带孔圆盖篦子合适,要不就点几个点硅胶粘上。 ...

换地漏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地漏很麻烦的

是,你还是量一下尺寸,淘宝上有的是,搜一下前面这种能卡住,要不就点胶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还是量一下尺寸,淘宝上有的是,搜一下前面这种能卡住,要不就点胶粘一下 ...

用这种盖子,不需要换地漏么?

网友:
直接接管道流走

网友C:
其实真动手也不是很难的,接了有10年了,不漏水
洗衣机波纹管接PVC管,管头预留那么几厘米插进地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真动手也不是很难的,接了有10年了,不漏水
洗衣机波纹管接PVC管,管头预留那么几厘米插进地漏就可以了 ...

你这种密封,只能排洗衣机的水,地面的水没法排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盖子,不需要换地漏么?

对啊,买时注意下盖子尺寸

网友:
边上再开个专接洗衣机下水的接口就不纠结了。

网友:
漫到地面了就是地漏流量不够~现在的地漏都是小气巴拉的没啥流量,就算洗衣机管子固定了不窜水也会拥堵影响洗衣机排水,需要换洗衣机专用地漏,既可以保证洗衣机排水,又可以溜走地面其他的水还不反味不爬出虫子。
我家是洗衣水收到桶里冲马桶,可以节约一半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