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个吧台灯, 再晒二种TYPE-C充电板......

楼主(2024-04-19):
买过几个吧台灯, 电池款1.5-2.5元 三节7号电池.

板子很简单 一个暖色灯 板上预留另一个灯的位置 二个电阻在背面 盒中留有18650位置.

一个二档开关 二种亮度 还有一个电源接口

加一电阻,补上白色灯 加个电池和充电板 改成二色二档亮度.

第一档 弱光 暖色亮 白色低亮

第二档 强光 白色亮 暖色低亮 这样白光也比较柔和.

拆除电源接口, 充电板灯在此露出 圆口用透明胶封上.

充电中.... 红灯闪 充满灯灭.

改装用的充电板 2元约40个, 二种电路. 不包邮邮费贵 买其它垃圾可以顺带着买.
https://m.tb.cn/h.gazwIcw

第一种: 一个DT5188AI 没找到规格书, 一个芯片集成度高. 实测充电电流450毫安.

第二种:  LP4068 + 三极管2305或235L 能充电 但不亮灯 充电电流450毫安 限流电阻27K
这板图和规格书中的图似乎不同, 或者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不明白. 反正另一种够用,这个就先闲置了.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1244042/POWER/LP4068.html

网友:
佩服手艺好就是能随意弄

网友A:
改装用的充电板 2元约40个-一看真便宜,再去看页面,18元运费,直接飘走.....

网友:
我也经常改

网友:
没啥动力去折腾了。

网友B:
论坛没几个把c口改好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装用的充电板 2元约40个-一看真便宜,再去看页面,18元运费,直接飘走..... ...

你不会只买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用的充电板 2元约40个-一看真便宜,再去看页面,18元运费,直接飘走..... ...

赚个邮费先

网友:
运费这么贵劝退

网友:
2元约40个便宜

网友:
坛友们的三大爱:台灯、电池、充电板

网友:
2元40个充电板是便宜,但运费太贵。

网友:
建议在仿流明灯珠,配铝基板散热片,每颗调到半瓦功率。

网友:
改的不错  确实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没几个把c口改好看的,

6线的C口是不是没有USB传输数据的接线方法?

网友:
没动力去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线的C口是不是没有USB传输数据的接线方法?

有的,有的有的

网友:
有时间就拼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只买一种吧?

就是买百元左右的东东,18元的运费也不少了,折算下来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