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扭扭车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4-04-19):
刚看到坛友发了他做的电动卡丁车,然后想起最近做了的两台电动扭扭车,发出来分享下

先上成品效果图

先找台报废平衡车拆轮子,这个轮子好像是6.5寸的,铝合金的比较结实,其他的接口啥的也可以利用上

然后就是去某鱼买块刷好程序的平衡车主板,虽然Github上有大神分享了源码和电路图,但是我不想折腾了,直接买的别人刷好的主板

装车前先测试好,电池是买的比较好的电池,某多上面的电池都是比较差的电池

然后就是某鱼收扭扭车,乐卡的这款加长的扭扭车比较适合改装车,凑巧让我在同一个人那收了两台

然后买根铝管,印象中是20mm外径,1.5厚度,内径就是17,轮轴是16mm,一开始买的304管子,买的时候自信满满以为自己能加工,谁知道都切不动,没办法只能换成铝管

接下来就是拆车改装

先把轮子拆下来,这东西不太好拆

管子正好可以放在骨位中间,能比较好的承重,槽大了点,正好加一节6分PVC直接就可以把管子正好套住然后固定在槽里面,这样应该是比较牢固了

接下来就是打孔

放进去比划一下还比较合适

接下来就是裁管子,这里面只有管子用得上

管子加工

轮子使用金属圈带螺丝的把轮轴固定在管子上

接下来加工固定件,作用是卡住管子不让跟着轮子转动
这是买的合页,拆掉只要中间的那块

切掉小耳朵

因为车子跑起来会震动,所以打上螺丝胶

然后就是踏板打孔安装

漫长的接线安装过程

稍微整理下走线

大功告成

上面那台是带刹车和油门踏板的电动扭扭车,因为大人开的话踩踏板屈着脚很不舒服,然后另一台改装的就用电动滑板的动力总成,是遥控的,大人开着比较舒服些,做多一台正好也可以跟小孩一起玩
先某鱼搞一台准滑板,电池损耗小,也不贵

然后某多买一块电动车加装后备箱,我看别人激光切割配套的板子太贵了,只能自己买个差不多的然后自己打孔安装了

然后就是接线安装了

完成了

两台动力总成不一样,平衡车轮子的可以有4档调节,极速模式可以去到38码,但是这电池不太行,掉电很厉害,滑板车电机比较省电,可以玩比较久,但是扭矩比较低,极速也很快,也是一样有4档速度可以调,速度也是取决于油门开合度,和电动车一样

我还拍了一些玩的视频,还有跟拍小孩玩的视频,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有兴趣可以搜我抖因号看(dy6050t547pd),谢谢观看

网友:
原平衡车的前后 是靠陀螺仪 执行行驶的 还是 现在改踏板需要接哪些线路呢

网友:
这看得我都想玩一把

网友:
真厉害,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哇  这个改的真漂亮    成本可以公布一下吗?感觉那个滑板车的更好制作一下,考虑仿制一台

网友:
感觉用原来的控制板也能用,我记得有两个按钮

网友:
楼主厉害,楼主的孩子福气好有得玩

网友:
电池太小了,换个电驴的电池就厉害了

网友:
孩子驾驶这个车子绝对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

网友:
这个太欢乐了

网友:
中间圆形那里不考虑装个喇叭(音响)吗

网友A:
朋友   你第三图的控制器可以提供一下主板的接线定义吗?我收了一个,是剪线的,线不全,不敢下手啊

网友:
还带前大灯,这个高级

网友:
这个电动扭扭车太高级了

网友:
这个电动扭扭车太漂亮了

网友:
这两轮的扭扭车我家也有一台,毛病是平衡功能坏了,不知问题大不大

网友:
很牛的说,据说都在抖音里很火。

网友:
小孩子该有多幸运呀,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第三图的控制器可以提供一下主板的接线定义吗?我收了一个,是剪线的,线不全,不敢下手啊 ...

接线不重要,一般板子上面有标注,而且不同的板子接线有出入,有的是陀螺仪小板左右各一个,有的是陀螺仪在主板上面

网友:
给大人玩还是要加强承重结构,塑料不耐久,轮子可以用那种充气胎的根据小孩体重适当减少气压实现缓冲

前轮为啥不改一下,原车轮子太拉,滑板车这个轮子太小过坑性不好(过石头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