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LRS-350-24开关电源

楼主(2024-04-19):
LRS-350-24开关电源
里面元件越来越少了

网友:
靠,这么简单,和我的还是有差距

网友:
好像少了什么,但是仔细看什么都没少。

网友A:
贴片化了,背面还有元件的:

网友:
把空焊的零件补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化了,背面还有元件的:

原来如此,忘记了

网友:
现在都在往小型化发展。

网友:
贴片的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啊

网友:
贴片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壳子可以换小一号了,

网友:
元件都在背面,拆的不彻底

网友:
贴片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

网友:
看看质量怎么样

网友:
这个只要电路设计得好,应该一样能稳定工作。

网友:
做工用料比明纬和金升阳差一些。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无效拆机

网友:
牛,分分钟就有大神图片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