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看这60年代用的两个老式电烙铁

楼主(2024-04-19):
都是75W当时用来焊电子管收音机。一个是那时比较常见的木柄外热(云母芯)一个是不常见的内热75W木柄电烙铁。

75W电烙铁 (1).JPG 75W电烙铁 (2).JPG

网友:
导线是后换的??

网友A:
内热那个不拆一下?

网友:
75W外热式用来焊大件还是可以的。
我有一把用来焊LED灯板还是蛮好的。

网友:
我也留了个100W的焊大件用

网友:
确实老物件,记得小时候见过。

网友:
肯定是后换的,原装是以前那种布皮麻花线

网友:
木柄老铁近几年也有卖的

网友:
很有时代感

网友:
这是7 80年代的

网友B:
这种木头烙铁一般比较大个,,搞个黄花外热都比它强吧。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这二个能替代它

网友:
老式的木柄电烙铁,热容量高,备了一个100W的,焊大件时效果不错,现在网上还有卖的。

楼主:
原来的是胶质花线,里面的胶皮老化,绝缘下降怕不安全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热那个不拆一下?

只是卸开禁锢螺丝,前面已经一段陶瓷头了,l烙铁头的孔也露出了,就不往下卸了。

楼主:
外热59年挨饿时期买的,内热是62年经济好转时买的,70,80年代就用这三个了,现在t我有936焊台与白菜白光T12。零星临时就用最下面的那个日本固特CS31(25W)电烙铁。
新-老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木头烙铁一般比较大个,,搞个黄花外热都比它强吧。
    现在的确用途不大,75W外热大的焊接不够小的焊接烙铁头又大,不过那个75W内热的可以焊机电缆电线功率相当于外热200多瓦。自从不玩电子管收音机(70年代)我又不干工程活这两把电烙铁就闲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确用途不大,75W外热大的焊接不够小的焊接烙铁头又大,不过那个75W内热的可以焊机电缆电线功率 ...

向老无线电爱好者致敬!老烙铁还有好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