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谁知道这个摄像头用什么APP

楼主(2024-04-19):
这个摄像头没有信息如何知道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后面有二维码,扫一下应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二维码,扫一下应该知道了。

那个不是说,

网友B:
没有什么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牌子吗?

什么都没有,

网友C:
盲猜系列!?不拆的话,多下几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系列!?不拆的话,多下几个软件试试

那几个软件常用啊

网友:
复位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出来一个新的无密码wifi,连上后打开看看,或者根据wifi名称搜索试试

网友:
手机牌照搜相同摄像头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
这应该是个4G无线摄像头,要想看到内容估计是先插4G手机流量卡,再通过扫二维码找到APP(估计是公司都倒闭了)。我有一个,果断丢垃圾桶,因为要流量卡和找不到APP,另外就是cmos台下,图像肯定一塌糊涂。

网友:
感谢分享,来长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软件常用啊

常见的小鹰看看,千鸟物联,联云视,

网友:
估计机卡绑定了,自己换流量卡不好使!

网友:
这种摄像头找app大法,截图去各个购物软件,以图搜东西,基本都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