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做DIY充电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做一个USBA到USB typec 的充电线, 用2芯的能过3A电流硅胶线,也就是说我这根充电线(USBA到C)两端都是4p的头,但使用是2芯线,

typec的电路板上有一个电容一个电阻,请问按照设想,这个线达不到5V3A,起码也该是5V2A左右吧,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连5V1A都达不到呢?

我测试用充电器支持5V3A,9v2A,手机和这充电器是原配,我只是做根线而已,目前测试电流只有0.88A左右。

求科普,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4-4-30 23:35):
已破案,自己头铁,亲信网上的帖子了,网络上的人啊为了点流量东抄西抄,乱搞害人,经过热心回帖的网友提醒,又买了4线的,解决问题。22awg轻松3A

补充内容 (2024-4-30 23:39):
关键宝上这些typec头,带个普通的电阻电容就能18w充电,本来只是搞个软胶短线随身带的,5v2A就满足了,好意外,居然没有芯片的typec就能9v2A和5V3A

网友A:
手机同充电头是要通讯的,协商后才提高功率的,2芯线是做不了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同充电头是要通讯的,协商后才提高功率的,2芯线是做不了快充的

5V3A不算快充吧?

实现 5v3A要4芯才能做到?

网友:
换个带诱骗ic的typec头,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V3A不算快充吧?

实现 5v3A要4芯才能做到?

我怎么记得5V最大2.1A?超过都算快充。而且要超过1A电流就要4线并且数据要短接才行

楼主:
TYPEC无协议芯片最高可输出5V3A,
看到一个介绍,说是一个简单的6pin的TYPEC母座, 一般来说需要使用5.1k的电阻下拉来进行配置,此时可获取5V3A的功率(前提是供电端匹配),6pin的母座是没有数据功能的,所以我理解是不需要通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5V3A不算快充吧?

实现 5v3A要4芯才能做到?

2A都到不了,还想3A,2根线就只能到你现在的水平

网友B:
5V 2A 属于 QC1.0,一般至少要短接 D+D- 或者有匹配电阻,才能有效。

想要触发到 5V 3A,也就是 QC3.0 往上,需要 D+ D- 甚至 CC 提供额外的握手时序

网友:
2芯线是没有快充的,实际充电电流只能看厂家对手机端的基础设定了,我的荣耀20手机,两芯线最高可以达到1.2A-1.5A,再一个,充电线能过3A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平方数多少?线阻多少?充电器有没有线补?这些都是决定充电电流高低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2A 属于 QC1.0,一般至少要短接 D+D- 或者有匹配电阻,才能有效。

想要触发到 5V 3A,也就是 QC3.0 往 ...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2芯的线,现在的手机都不支持快充(好像在5V 500MA的年代,2芯加电阻,可以5V1A,仅此而已)

网友:
找个水泥电阻当负载试试,还有你的线长度多长啊

网友:
2芯哪有快充

网友:
自己diy快充线最少4线-数据+快充2不误,我自己diy快充线小米/华为手机用,开始也不能快充、后拆解测量淘宝上的快充公头才知道快充线type-c公头需要cc1/cc2引脚接56K电阻接VBUS脚,用TRVV4芯0.3即可,这个线非常软,耐折弯可以每次淘宝红包买2米包邮的,我是直接买24Pin拉伸公头+嘉立创打板自己画的板子0.8mm厚双面板,普通和直角的公头方便画了板子方便焊接都加大焊盘,淘宝上的焊盘都非常小。特别喜欢直角的type-c金属公头--手机边用边充电最顺手。

56K电阻原理图及pcb 预览图

面包板电源模块克隆自嘉立创开源平台,是这家

https://oshwhub.com/ECkongcheng/mian-bao-ban-dian-yuan-mu-kuai#P5

最后是我的打板文件,可以放心打板秒过审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ltDfw_JhI41ud8Hco8wQA
提取码:7878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米5s就是两根线也能5V1.5A  设置2A 可调电源显示1.47A

网友:
记得打板选0.8mm双面板,0.8mm可以直接剪刀剪开,边缘用砂纸打磨到位也比较容易。如果24pin公头焊接有难度只能买淘宝现成的带pcb公头。

这种大焊盘的比较好焊接,确认是否支持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5V3A不算快充吧?

实现 5v3A要4芯才能做到?

5V2A都是快充了,好像是QC1.0吧,虽然现在来说它并不快,你说的typec无芯片无数据线3A是对C to C线来说的,但是人家也不是只有两根线,还要有CC线

网友:
QC和PD 最常见的2种快充,楼主应该先看一下,说多无谓。

网友:
D+D-悬空默认是500mA电流的,D+D-短接是1A或者2A,要有通讯协议才能到2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