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关于菜鸟利用人工智能撸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最近在学习用micropython撸esp32玩,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一下人工智能,一般还是相当方便的,今天晚上撸了几行简单的代码执行时报错,就想着用人工智能来查一下错,分别试了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通义千问,讯飞的星火,感觉都不靠谱。
这是有问题的代码:

这个是通义千问的回复:

这个是讯飞星火的回复:

这个是文心一言的回复:

网友:
没问问ChatGPT???

--------------------------

网友:
没问ChatGPT,差评。

网友A:
菜就好好补基础,投机取巧注定只是一时的

网友:
人工智能虽然比人有很多超脱的地方,但它无法完全代替人工,因为人工智能是人把思维赋予给机器的。

网友:
以后这种有技术和专利的问题不能发了,否则无形中又让AI学去了

网友B:
不管做啥,基础还是要有的。
要不然最好去玩那些有整套软硬件方案的开源项目,买回来通电就能玩起来……改进时可以减小影响范围、马上能看到效果。改代码只需在原工程上改局部一点点,点击一下编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就好好补基础,投机取巧注定只是一时的

接受新的事物尝试新的技能和菜不菜没毛线关系,即使你再牛逼光靠蛮力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受新的事物尝试新的技能和菜不菜没毛线关系,即使你再牛逼光靠蛮力也是不行的 ...

这算啥新技能?这东西搞个前端啥的还行,真让它编程想都别想,就算能编debug也能搞疯你,学编程的别搞这个,学完了了的搞这个还有点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做啥,基础还是要有的。
要不然最好去玩那些有整套软硬件方案的开源项目,买回来通电就能玩起来……改 ...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买正点原子那种现成的,我都是自己做原理图画板子买元器件,自己撸代码,边折腾边学习,但软硬件可以参考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新技能?这东西搞个前端啥的还行,真让它编程想都别想,就算能编debug也能搞疯你,学编程的别搞这 ...

这东西就是当百度搜索的升级版来用的,没人会靠这个来编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新的事物尝试新的技能和菜不菜没毛线关系,即使你再牛逼光靠蛮力也是不行的 ...

楼主:我支持你召唤AI来当你的助理
只是你召唤来的这群国产大模型和数码之家爱好者本质上差不多
就是张口等开源,有开源了,国产就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了。脸书开源了llama,国内公司就欢呼雀跃
但正如它的名字,通用语言大模型。通用就意味着不专业
甚至回答结果非常搞笑,胡编滥造

专业AI确实能提高程序员的开发效率,100美元/年的GitHub上的copilot被全球程序员使用

网友:
chatgpt

import datetime

now = datetime.datetime.now()
if now.month <= 4:
    if now.month == 1 and now.day >= 25:
        getGuzhi_6()
    elif 10 <= now.month <= 11:
        getGuzhi_6()
    elif now.month == 11 and now.day <= 30:
        getGuzhi_6()
    elif 13 <= now.month <= 15:
        getGuzhi_6()
    elif now.month == 14 and now.day <= 30:
        getGuzhi_QQ()
    elif 15 <= now.month <= 21:
        getGuzhi_QQ()

网友:
工业革命,曾经羊吃人。AI也开始吃人了,AI肯定是代替了一部分程序员,工程师,助理
Google曾于去年解雇1.2万名员工,涉及工程、硬体和助理等多个团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Sundar Pichai)于今年初时亦曾警告员工,随著公司继续将投资转向AI等领域,今年将有更多裁员
楼主,结合Ai的做法肯定值得提倡。快点跑,跑慢了,就被Ai排挤掉

网友:
试过ChatGPT,比较靠谱。国内的估计还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