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3267AE不认主控了!求短接重开!

楼主(2024-04-19):
慧荣3267AE不认主控了!需求短接重开! 请问各位大佬短接点在哪?谢谢

网友:
主控白色圆圈标记为起点,从左往右数第十一和十二引脚就是短接的两个脚了
/www.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SMI/14553.html

网友:
U头向上,LED灯的右端与U头短接好后,上电。

网友:
LED灯的右端与地短接好后,上电。

网友:
led负极和gnd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