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据说是一种强大的电动工具,大家用过这种工具么?

楼主(2024-04-19):
真的有那么万能么?

这种工具可以把红砖切开,可以把混凝土切开么?

各位用这种电动工具干过哪些活儿呢,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A:
可以,用图上最后一把刀,金色的那个

切木头、塑料、电动摩托车挡风板,打磨木头、塑料、金属、原子灰、水泥地面、墙面水泥86底盒,木门底部蹭地不拆门直接把底下切掉1MM

这东西很多别的工具干不了的它能干,但效率相比其他工具真的很低,电效率也低,操作挺有难度,切割较硬材料的时候手不稳很容易跳刀蹭到旁边不需要切割的地方

有齿锯片蹭到水泥很快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图上最后一把刀,金色的那个

切木头、塑料、电动摩托车挡风板,打磨木头、塑料、金属、原子灰、水 ...

有齿锯片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齿锯片用来干什么的?

木头上开电盒啥的。。 塑料管开小口不锯断。。。

就是摇头机,在一定幅度摆动,直捅就是锯,平磨就是摆。。。

网友:
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用宝吗

网友:
不错的,主打安全,基本伤不到人,而且边边角角开孔确实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齿锯片用来干什么的?

切塑料、木头和较软的金属,粗齿的一般切木头,细齿的一般切金属,金属锯片能切金属当然也能切木头,就是效率比不上木头专用的,但反过来木工锯片切不了金属,其实和手工锯一样,木工锯条粗钢锯条细

我当时是朋友家里老房装修,有根水泥柱子包了木板,下半截烂了上半截还好,打算切掉下半截,但是有一面离墙很近,切割机进不去,所以我带着万用宝就去了,高估了他这木头的硬度,一下怼进去怼到水泥了,顿时几个齿就不锋利了,之后又不小心怼了两次,锯片基本就废了,应该是三角形的齿已经变成梯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塑料、木头和较软的金属,粗齿的一般切木头,细齿的一般切金属,金属锯片能切金属当然也能切木头,就是 ...

锯片这么不耐用么?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据说噪音太大,震动的手都麻。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网友B:
万用宝,功能全面,但实际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功能全面,但实际并不好用

实际不好用,可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
安全的工具,速度慢点而已。

网友C:
就是切割机加切割片

网友:
见过 没用过

网友D:
能用这个的我是坚决不用角磨机,就是耗材有点贵,好在博世的耗材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不好用,可否具体说一下

万用宝最大的优点是适合挖方孔和小空间操作之类的,但是效率不高而且耗材易损,最关键的是振动太猛了,它的头部摆动角度只有3度不到,刀头处摆动行程只有三到五毫米,摆动次数却能达到六千到两万次,干活的时候固定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能给你脑子振懵,这工具只适合干一些特殊的活,比如在装好的壁橱角落里掏个方形的86插座安装孔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这个的我是坚决不用角磨机,就是耗材有点贵,好在博世的耗材可以用

...

你的博世万用宝多少钱买的,用它干过哪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宝最大的优点是适合挖方孔和小空间操作之类的,但是效率不高而且耗材易损,最关键的是振动太猛了,它 ...

为何万用宝的耗材易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切割机加切割片

万能宝是不是不会把手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万用宝的耗材易损?

一个是因为体积小,当然就易损耗完,第二个是是高频摆动的缘故吧,万用宝其实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一直没有普及开是有他的道理的,国内外用的人都不多,尤其是国内更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