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台式电脑不开机-主板MOS管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4-20):
俺小儿同学家店里的联想台式机说不开机了,插电源适配器无按开关键无反应

这台式机太LOW了,没有我们常见的台式电脑电源,直接用的笔记本那种电源适配器,风扇也丁点大,不用想都是很低端的

拆下主板,热成像仪下看看,发现电源插座附近有高热元件

测试旁边的电容是短路的

此位置元件发高热,一般不是它自身的问题,后级应该有短路,继续用热成像查看整个板,来了,靠近CPU处有一MOS管发高热

不难看出,Q30处有灰尘,近期天气很潮湿,还有其它位置也有灰,潮湿引起烧坏元件,拆下Q30

返回测试下电源插座处的电容,恢复正常阻值了

再测试Q30处,阻值正常了

把拆下的MOS管测试下,短路了

焊好新的MOS管

连接显示插上电源开机,好啦

主板装回机箱中开机,联想LOGO亮起

顺利进入系统,不开机维修完成

END

网友:
楼主厉害,查找到故障。这主板是低功耗的地方吧,才用笔记本电源。现在正方屏少见,突然看起来感觉只有半个屏幕。

网友:
品牌机扩展性太局限了!

网友A:
办公室有2台这样的,超小主板(机箱不小),用的外接电源,笔记本的内存条,很有中国特色(偷工减料)的美国企业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有2台这样的,超小主板(机箱不小),用的外接电源,笔记本的内存条,很有中国特色(偷工减料)的美 ...

现在对这个叫嚣爱国的假国企都没脾气了,早先几年又要吐槽一番

网友:
我见到过类似用E2-6110这种低端冷门CPU的联想主机,也是外接笔记本电源,但机箱很小巧,很薄,性能就不说了,用起来感觉比我H61+G1610+4G的普通台式机都差一大截。

网友:
看到板子焊锡上的坑坑洼洼,瞬间觉得电子产品身上的现代感科技感光环破灭了,和泥瓦匠在墙上抹的水泥也没啥区别

网友:
热成像真的好用啊!

网友:
有技能,有好的工具,热成像真好。

网友:
有热成像,事半功倍啊

网友B:
有热成像仪就是方便。

网友:
这垃圾集成CPU,竟然用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热成像仪就是方便。

确实,以前修的时候都是用试验电源烤机,然后熏松香找发热点

网友:
俺没有热成像就只有烧机大法了

网友:
我觉得联想的机箱质量好,很重

网友:
现在都高科技啦!用热成像仪照下就发现问题啦!!!

网友:
这种破烂东西该进废品站的,AMD E2系列的这种东西就是垃圾,看个视频都卡,没想到楼主还修这个东西,维修这个练手?

网友:
竟然是高端的APU
难怪这么简单

网友:
撸主,我的无线鼠标耗电贼快而且像有短路的现象,用万用表打电容两端没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