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煤渣砖能否打膨胀螺栓,固定 4分铁水管做的晒衣架?能否固定空调外机?

楼主(2024-04-20):
如题:家中准备装修, 现在都是 煤渣砖,煤渣砖能否打膨胀螺栓,固定  4分铁水管做的晒衣架?  煤渣砖 能否打膨胀螺栓,固定空调外机?

原来的南侧阳台是铁栅栏的, 打算拆掉阳台上铁栅栏, 砌墙,然后保留4分铁水管做的晒衣架 ,在煤渣砖 砌的墙上做塑钢窗户,封阳台
现在红砖只有拆房的旧砖,没有新红砖,现在都是 煤渣砖
而且我看现在的  煤渣砖的尺寸,普遍是 很大的砖,和 以前的红砖不是一个尺寸,比红砖大多了(一个煤渣砖相当于以前 红砖的3~4块的面积)

我不知道,煤渣砖能否打膨胀螺栓,固定  4分铁水管做的晒衣架?  煤渣砖 能否打膨胀螺栓,固定空调外机?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个晾衣架不错,晾衣杆居然是加滑轮来移动的。

网友:
只要膨胀丝够大,这些都不叫事儿

网友:
打钉主要还是看砖的密度和坚固度,不放心的话,可以打个对穿或者多个支撑点进行加固。
话说你这晾衣架可够份量的。

网友:
上海老房子都是这种晾衣架,主要受力点在上面固定斜拉钢索的地方

网友:
搞两块煤渣砖,用锤子锤锤做实验,看看强度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叫加气砌块;
不能打膨胀螺栓,膨胀螺栓会把加气砌块涨爆;
要打的部位需要做混凝土现浇构件,或者是钢筋梁或者柱
还有加气砌块不能直接做外墙,加气砌块的吸水性很好,以后室内会霉的一塌糊涂
外墙还是用多孔砖,这个还是合法可售的建材

网友:
另外阳台砌墙的话也得做构造柱、构造梁,不然直接砌墙是不牢靠的

网友:
看承重大小,打深点不就行了

网友A:
煤渣砖是啥?蜂窝煤那样,中间带孔的吗?
还是实心煤矸石砖,外面粘土,里面包煤矸石

网友:
靠谱的方法是透墙螺栓螺母固定,只要墙不到就没事,至于胀栓质量都太差,不靠谱 。

网友:
直接打穿墙来固定吧,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渣砖是啥?蜂窝煤那样,中间带孔的吗?
还是实心煤矸石砖,外面粘土,里面包煤矸石 ...

混凝土与煤渣混合后做的砖,这种砖硬度很好,主要是煤渣里有烧融的颗粒硬度很高。

网友:
慧鱼的长锚栓,尼龙的,强度不比金属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