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来猜猜这个炸掉的芯片是啥?宝视达LED台灯里的

楼主(2024-04-20):
台灯的LED灯管,品牌叫宝视达,很长一阵子开灯时会嗞嗞响一会,亮度正常,然后就不响了,走到有一天听到一个打火的声音,灯再也没亮过。拆开灯看到驱动上的400V已鼓,准备换掉,焊下后又发现芯片上一个大坑,用残缺的型号搜不到这个芯片是啥,看哪位坛友见过这个芯片的给指点下迷津,谢谢

网友:
应该是led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与这种芯片的电路似乎相同:

网友:
找到一个同样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这种芯片的电路似乎相同:

我觉得非常像!

网友:
理理电路,LED的电源芯片型号很多,买一块也才2元多吧

楼主:
我把芯片取下来了,这下看得更清楚,跟电路图的接法一样,就买这个3122来试下

网友:
5C2B5730灯珠,电压15V左右,电流300mA,按照这个参数找个驱动替换了就行,可以装到台灯底座里面。

网友B:
芯片型号是CS6553BB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是CS6553BBO。

多谢楼上,3122先到,已换好用上了

楼主:
到货就换上了,比较顺利,一次点亮

本来以为是灯珠坏了,结果一测试灯珠都能亮,虽然外观看起来黑黑的,好像也不影响使用,现在刚开灯也不会有嗞嗞的声音了,就这么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