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不变,大小变化的电, 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24-04-20):
方向不变,大小变化的电, 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是不是只有方向变化的才算交流?

网友:
当然是直流电,

网友:
交流的定义是电流随着周期电流流向产生变化,不变的就是直流,交流直流的区别和电压高低电流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
那是不稳定的直流电

网友:
科学的讲这个里面含有交流成分,对于电源来讲应该叫纹波。实际上就是交流和直流的叠加

网友:
脉动直流电流

网友:
不稳定直流电

网友:
反向不变肯定是直流

网友:
脉动直流电

网友:
首先是直流电,再就是脉动的

网友:
脉动的直流电,正弦波交流电半波整流后就成直流电了。

网友:
水神问题真多,堪比百科全书啊!

网友:
直流中包含交流成分

网友:
百度的结果:
“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又称“恒流电”,恒定电流是直流电的一种,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直流电。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脉动直流。

网友:
新知识,这个电压怎么来的,打手动么

网友:
不变的就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