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子负载可以用热得快或者加热管做电源实验

楼主(2024-04-20):
热得快可以直接放水里,也防水

加热管类似,据说是那种公共热水器里的

因为水能快速吸收很大的热量

网友:
注意安全才行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凑合用,实际上这玩意没有太大的精度,完全是靠电热丝的阻值。。。

网友A:
串在放电仪的电流回路上应该可以大幅度提高放电仪的放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在放电仪的电流回路上应该可以大幅度提高放电仪的放电功率

最重要的是,可以放水里,不用担心烧红了

网友:
可以边测试边加热水,不浪费热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重要的是,可以放水里,不用担心烧红了

放水里会伴随着电化学反应,腐蚀发热丝和夹子,盆子里也会搞一盆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水里会伴随着电化学反应,腐蚀发热丝和夹子,盆子里也会搞一盆脏水

放到自来水里怎么会呢?整天的烧水的

网友B:
我是用电炉丝的,没有外壳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自来水里怎么会呢?整天的烧水的

电炉丝也很方便,夹不同地方可以调节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电炉丝的,没有外壳隔离

我早都有了,不好,很容易烧红。烫到什么东西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都有了,不好,很容易烧红。烫到什么东西都麻烦

放倒水泥地上不怕烫坏,我在瓷砖上放都不行,瓷砖能烫出来灰色痕迹。后来放水里一次,搞了一盆子脏水。也可以做个支架,让它悬空,不怕烫东西,也不会电化学腐蚀

网友:
电热管是可以,电炉丝也可以放水里。

网友:
完全可以,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用两节钢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在放电仪的电流回路上应该可以大幅度提高放电仪的放电功率

放到水里面,可以顶500-10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