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小系统实现游戏功能

楼主(2024-04-20):
孩子学校做创意小游戏机,需要用一个小系统来实现,奈何我不太懂硬件,想求助论坛大佬帮忙出主意。

需求逻辑大概如下:
1,机械开关上电,指示灯点亮。整机电池供电,如18650电池,可充电,也可插电使用;
2,有11处感应洞口,通过转盘(或抽奖灯)按钮选中,对应洞口点亮指示灯;
3,投掷小球,一旦小球(譬如乒乓球)入选中的洞,洞口感应器触发一次信号,主机实现:播放一段对应球洞的专属音乐或语音讲解,一分钟以内;
     如果投入错误洞口,系统提示未选中目标,请重试;
     三次重投未中,系统重置,抽奖灯再次开启。
4,如果投中了,音乐也开始播放,但中途如果有另外的球洞感应触发,当前播放停止,系统提示操作违规,然后重置,启动抽奖灯,游戏重复。

以上是完整方案,但实现难度有点高。对我这样门外汉有点难,可能简单方案更合适。

1,即抽奖灯和播放音乐无关联,纯粹独立,就是按一下,启动一下抽奖。随时按,随时启动,只是增加视觉娱乐性。
2,11处球洞,任何一处触发,播放对应音乐或语音。中途被任何球洞打断,都是顺切。

供电方案还是电池和插电混合。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简易方案?
电器系统整个预算也不高,可能就三四百块。
大佬们能否帮忙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51单片机就可以吧,while大循环加中断,音乐什么的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就可以吧,while大循环加中断,音乐什么的用模块。

奈何我这菜鸟不懂51单片机

网友B:
学校净折腾家长,小孩哪会玩这么复杂的系统...

网友:
纯硬件来搞的话可以说有点复杂了,多路继电器互锁触发,但是用单片机的话就很容易实现,但是无论哪个从零开始都很难,学校肯定是倾向后一个,单片机来实现,学校应该会提供材料,否则开发板学习板传感器之类买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网友:
大人都做完了,那孩子做啥

学校教育卷父母,也不知道有啥意义

网友:
小游戏机必须电子的吗?做个单个手动机械游戏玩具如何?比如竹节人、汉诺塔之类的!

网友:
孩子学校做创意小游戏机,叫家长帮忙,有啥意义

网友:
应该有对应的开发板和硬件
少儿编程语言Sc r a tch 被禁  linkboy算不算

网友C:
这个要求比较高,真要小孩完成的话,投中响一声或亮个灯才是小孩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比较高,真要小孩完成的话,投中响一声或亮个灯才是小孩级别的。 ...

是啊,确实如此。就是这个要求是小孩子自己想的,奈何他们是无法实现的。我打算顶多实现极简方案。淘宝上找一个音乐播放模块加感应微动开关了

网友:
arduino的图形化编程或者51的图形化编程

网友:
用单片机就可实现!!!但需软件硬件的知识!!!

网友D:
买套开发版,和小孩慢慢学。交作业你也学到一门技术了。当地应该有培训班可以蹭课了解下。用单片机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套开发版,和小孩慢慢学。交作业你也学到一门技术了。当地应该有培训班可以蹭课了解下。用单片机不是很难 ...

是啊,其实我也想,就是时间太短了,5月5号就得基本成型,根本来不及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其实我也想,就是时间太短了,5月5号就得基本成型,根本来不及学习 ...

这样的话,只有两个选择了:理直气壮地表示无法完成;掏钱找人代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校净折腾家长,小孩哪会玩这么复杂的系统...

楼主只说“孩子”,没说是“小孩”,哈哈。

会不会孩子是大学生,在做毕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只说“孩子”,没说是“小孩”,哈哈。

会不会孩子是大学生,在做毕设。 ...

大学生毕设不需要家长帮忙吧,他们玩的东西家长可看不懂...

网友:
你的要求简化成开机,球进哪个洞就播放相应音乐,那用一个语音模块就能完成了,用单片机还要编程,还要几十个脚的芯片,很麻烦。
你看看这个模块,加个喇叭,加11个轻触开关,就搞定了,电路部分30元钱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