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旧笔记本电源20v固定的改typec方案,讨论

楼主(2024-04-20):
这个时代更新太快,最近收了个新款typec的笔记本,没有电源,想再使用以前的20v固定输出的旧电源。只要有ic能模拟协议,就么必要再买充电器了。

能耗很低,类似于上网本。,20v2安都能带动,

看了下帖子,,提到的ic买不到,

手上感觉最合适的就是用有20v功能的充电器代替。

替代方案是普通充电器。。冲的慢而已。

这个不是啥诱骗器的作用。
是刚好相反用途。

把固定的改成5v9v12v20v这种自动变协议的电路,typec输出。

网上有成品。
但不知道内部图。。谁有知道ic型号的,比如pd4.0这种主板,某宝能买到的性价比高的说一下

网友:
电工基础:typec 叫接口 ,20v2A叫功率,直流电分正负,供电要看电压 ,电压变化,要么是升压,要么是降压……应该没有协议

最危险的事 几百个字 都没说本本输入电压要求!20v2A还是猜测可用

typc 充电器作为供电设备时,有的typec是不带输出的,简单的说法就是检测到负载才对外供电。
供电电压,电流要求,由设备的充电协议告知……这个就是电压诱骗器的原理,
或者说智能“充电”芯片管理了对外供电电压,电流,……截止

网上的 “c表”炬为 POWER-Z……都可以自动检测多种充电协议。注意,只是检测,不是对外供电。

网友:
充电器即使几十块钱啊   65W的还不够你用吗啊?》

网友:
似乎有些Type-C电脑一般是USB-PD,可能有些电脑没有协议

网友:
直接换接头不行吗?难道还需要用芯片转换?

网友:
有想法,等我笔记本电源坏了,也学着改,你先试一下.

网友:
貌似不能直接输入20v,因为那个C口也可以做普通用途。要通过协议,告诉电脑我要给你充电了

网友:
电脑耗电量动态比较大,建议用传统的大电脑电源,一般正品都有功率因数纠正,效率也比较高,可靠性也好

网友:
这个是有协议的 里面有芯片的 甚至可以用来给手机充电
其实就是DC转type c的 有好多人做过桌面的充电坞就是用的这东西
不过买个这个其实性价比不高了现在。

网友:
这么新还叫老旧笔记本?

网友:
老老实实,别模拟

网友:
觉的还是买配套的方便,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操作容易损坏设备。

楼主:
等几天我本本收到再研究,我感觉手上的手机充电器至少能亮机,先修亮再正式买电源

楼主:
脱离220v使用时候多,拿去车上用,普通的电源还没有多大意义,得找能识别开机的dcdc线。

确实有的本子没有识别的情况,直接就是20v入也是typec样子的

网友A(2025-07-06):
后来怎么样了。成功了没?

网友B:
折腾啥,30块买个60w氮化镓,小巧又方便,论坛卖家的,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怎么样了。成功了没?

用sw3256做研究还没有试出来20v

最后用的sw3518刚打了主板,还没有焊接。

100v电动车降压然后升降压带3518。要继续等待。零件有点多还没有配齐。升降压和100v的负载要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啥,30块买个60w氮化镓,小巧又方便,论坛卖家的,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

车上用,车上用,12v输入用。

网友:
某多便宜到不能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