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USB切换器,手机电脑直连打印机方案

楼主(2024-04-20):
我们办公室用的爱普生的老款连供打印机,L360,我感觉很不错,不是很容易堵喷头,比佳能的强多了。所以前段时间我从小黄鱼本地淘了一个L360,主要给孩子打作业用。但是这款老机器不支持无线,只能连接电脑打印。要登录微信什么的,有点麻烦。这不前几天想着看看价格无线打印服务器啥的,结果在某宝上看到有人卖OTG打印机线,可以直接连手机的。

我自己找了个OTG线直连打印机试了下,完全可以使用啊,非常完美。不过感觉某宝这个线也不合理啊,你连手机了电脑就没法用了,来回拔插也很不方便。其实他们卖的无非就是那个APP和技术支持而已,app自己从网上直接就可以下载到(趣打印,有破解版)。线的话意义不大。
既然打印机要同时给电脑和手机使用,那么就需要切换USB,网上还真有USB切换器,如下图,我立马入手一个。USB2.0的七块钱,3.0的十块钱,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只有USB2.0的触点有用

这么简单的东西,到手就拆啊,没有螺丝,一下就撬开

电路板很简单,除了四个开关就是三个USB口。难怪评论都反馈按键推拉有点硬啊,这个推拉钮同时推拉四个开关,简单粗暴

每两个开关的柄是一组的

背面的样子,USB3.0是针脚是焊满了,没啥用

其他元件都没有,还有个电容的空焊位,给它补一个吧,16V270uf

自己做了根USB公对公,又做个C-USB的OTG供手机用,然后打印标识贴上。用起来确实很方便。这也是老打印机的用手机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有这个需求的兄弟们可以试试了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种机械切换的,见过烧打印机USB口的情况。

网友:
买了一个4口的,,现在有芯片切换的,,贵

网友B:
我去
第一次看到这种简单粗暴的设计啊
不行这图我要存下来

俺的打印机也是USB口的,不过俺挂载到了路由器上 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搞个带USB的路由刷个固件作USB打印服务器不香么???

网友C:
10几块买个二手小米路由器mini,刷个固件就能无线打印了,电脑和手机都能无线打印

网友:
自己做了一根手机打印机线,方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703-1-1.html

手机端

网友:
确实是老机子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种机械切换的,见过烧打印机USB口的情况。

按说手机OTG的话不会烧打印机,除非是C头接了一些充电器导致高电压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
第一次看到这种简单粗暴的设计啊
不行这图我要存下来

我用的电信送的千兆路由器,没有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几块买个二手小米路由器mini,刷个固件就能无线打印了,电脑和手机都能无线打印 ...

看来有必要换个路由器了

网友D:
弄个优酷土豆路由器 打印机连上就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优酷土豆路由器 打印机连上就中了

这款路由器也太老了吧

网友E:
楼主打印小尺寸不干胶图片时,是怎么处理的,整张放进去,出来后再裁小块吗?打印纸多次过打印机会不会变色老化什么的?

网友:
额,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打印小尺寸不干胶图片时,是怎么处理的,整张放进去,出来后再裁小块吗?打印纸多次过打印机会不会变色 ...

我这是用的相片纸打印出来然后裁的,用B7000黏住的。打印纸多次通过打印机没有任何影响啊,这个是喷墨打印机,没有高温

网友:
简单但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