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LCR晶体管测试仪不能准确测量一些大器件的原因是本身电流电压不够

楼主(2024-04-20):
LCR晶体管测试仪不能准确测量一些大器件的原因是本身电流电压不够

很多人有,但测一些大器件的时候,明显出错。

比如一些大电流的可控硅,

大电流的NPN三极管。

比如大个的MOSFET。

阈值电压高的MOS。

因为测试的123脚,是直通到M328单片机的输出脚上的。

网友A:
直通IO啊
控制起来是方便了
但是……

网友B:
电压电流不够的,可以用这个表!啥可控硅,IGBT的都不叫事!指针表测不了的它能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IO啊
控制起来是方便了
但是……

是啊,程序驱动IO管脚它反复几次,几十次的输出,和输入,然后根据特性比较芯片存的特征码。

比如2的100次方,就有几万种组合,几万亿吧,也许万万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不够的,可以用这个表!啥可控硅,IGBT的都不叫事!指针表测不了的它能测。哈哈 ...

不会修大神手上都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3楼的万用表真好

网友:
测大电流器件要自己做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程序驱动IO管脚它反复几次,几十次的输出,和输入,然后根据特性比较芯片存的特征码。

比如2的100 ...

没点数吗?万万亿才才16位数,2的100次得30位数。宇宙大爆炸以来一秒一个数,够你数3万亿个宇宙。跟那个100万分贝的笑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