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的毫伏最小有效数值

楼主(2024-04-20):
它可以测量分辨率达到10uv,但是它大概的有效测量起始数值电压大概
在100uv,比如30uv,它显示是0.00mv,130uv它可以显示0.13mv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型号差不多的表,我没具体验证

网友A:
我以前测试ZT219 DC 20mV档,分辨率1uV,5uV及以上才有显示,5uV显示0.00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测试ZT219 DC 20mV档,分辨率1uV,5uV及以上才有显示,5uV显示0.005mV

差不多吧,这个可能是50uv以上

网友:
带自动抹零功能

网友:
zt225最低可以显示5uV,对于一个不太高的电压,误差基本上在2uV以内。

网友:
你们太为难这些表了。。。。哈哈

网友:
众仪的表还不错的,就是做工用料一般般。

网友B:
要求这么高了吗,要精准到1ua?

网友C:
zt102比zt111和zt109分辨率低一档的。后2者同zt219,zt225一样是砍±5uV,然后7uV以上1uV分辨率基本是有效的。我自己测试和其他人测试也差不多这个结果。众仪虽然那个转盘和lcd很垃圾,但是基本精度我就没见过很差的(接触正常的前提下)

我主力表就是zt111。有它那么小的绝对没它的性能。达到它性能的绝对没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zt102比zt111和zt109分辨率低一档的。后2者同zt219,zt225一样是砍±5uV,然后7uV以上1uV分辨率基本是有效 ...

哈哈,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这么高了吗,要精准到1ua?

必须的,哈哈

网友:
有没有感应电的影响

网友:
有时间时按楼主给出mV用电池电阻组成电路试试。

网友D:
这方案的毫伏档尤其是AC,很实用,
当今强电开关、接触器等等质量?

这是我爱上玩具表的理由,用指针表的不要说自己想不到,就是你告诉他都不信

网友E:
有人喜欢归零的感觉,众仪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部分人的心理感受,知识不能太多了,太多了就不能心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喜欢归零的感觉,众仪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部分人的心理感受,知识不能太多了,太多了就不能心净了。 ...

知识不能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方案的毫伏档尤其是AC,很实用,
当今强电开关、接触器等等质量?

强电电路中,用数字表的mV档位去测量触点闭合后由负载电流产生的压降来判断触点闭合质量的方法还是有把表搞坏的风险,品质稳定的触点还好,万一触点因为之前有过烧灼的情况,瞬间接触不好时产生的高压足以把表搞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电电路中,用数字表的mV档位去测量触点闭合后由负载电流产生的压降来判断触点闭合质量的方法还是有把表 ...

毫伏档耐压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毫伏档耐压不高?

10M+1K ptc+l两个NPN管对做稳压管,一般怼220V没问题的。好的表也就多一个1K电阻,并了MOV、放电管之类,后两者对220V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电电路中,用数字表的mV档位去测量触点闭合后由负载电流产生的压降来判断触点闭合质量的方法还是有把表 ...

你说的对
维修测量时刻有意外(人为、被测品突然抽风等)

能注意到拉弧的就没必要测了,就是用电压档有些表也会挂了。
质量差的只是接触电阻稍大,如不识别出来,事后不久就会烧坏。

因过去没有这种表,我干电工时也想不到这样搞

国产差的每次合闸接触电阻变化大,国外牌子的重复多次都很稳定。
电工凭眼耳因能排除拉弧,不放心也可用单表笔估测是否有细微拉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