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1466苹果笔记本电脑进水了造成电池无法识别开机

楼主(2024-04-20):
我在打算安装主板回去之前再使用手电筒

网友:
硬盘不行了吧,单用电池供电跟不上,插电反应也很慢,固态硬盘的锅

网友A:
估计要检测供电部分电路,一般人可能搞不定...

网友:
想起了5A大电“牛”

网友B:
排除法,一个一个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法,一个一个替换

就是排除法搞不定。我怀疑硬盘坏,换好的硬盘进去还是卡顿。我怀疑电池坏,换好的电池也是卡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排除法搞不定。我怀疑硬盘坏,换好的硬盘进去还是卡顿。我怀疑电池坏,换好的电池也是卡顿。 ...

去掉网卡换内存了吗?

网友C:
硬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问题!!!

别人的笔记本电脑拆下好的硬盘换上去也是卡顿进不了系统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网卡换内存了吗?

去掉无线网卡了。内存是主板带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检测供电部分电路,一般人可能搞不定...

我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地方疑似炸电阻了,你帮忙看看是不是?

网友D:
之前有个同款的,温度过高烧掉了。修好后就卖了。

楼主(2024-07-03):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个同款的,温度过高烧掉了。修好后就卖了。

然后让我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让我买到了

哈哈哈 一定不能温度过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