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墙面用腻子粉还是腻子膏哪个更防水

楼主(2024-04-20):
靠近卫生间的墙面受潮脱落了一部分,请问修复墙面用腻子粉还是腻子膏哪个更防水些。

网友A:
普通的肯定不行,要用那种外墙专用的,另外还要把封面基层处理好,不然还是会掉...

网友B:
这两种没啥区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肯定不行,要用那种外墙专用的,另外还要把封面基层处理好,不然还是会掉... ...

好像有些腻子膏也号称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没啥区别的吧。

一个要加水使用,一个是成品罐装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腻子膏就可以,,那有那么多水碰到这种腻子膏

我的卫生间也有掉,,,可能是贴砖时靠太紧,,,,用腻子膏补补,,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腻子膏就可以,,那有那么多水碰到这种腻子膏

主要是每年回南天的时候墙上有些地方都是湿的。

网友D:
都差不多,防水还是要把卫生间的瓷砖都刷上一层纳米防水涂料

网友E:
问过卖材料的滑 办法,主要要墙里不反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差不多,防水还是要把卫生间的瓷砖都刷上一层纳米防水涂料

防水涂层打扫卫生可能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过卖材料的滑 办法,主要要墙里不反潮才行,

主要是每年回南天的时候墙上有些地方都是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涂层打扫卫生可能会掉。

不会,这种防水涂料是清水状的,属于渗入型的,我家的卫生间刷了以后,好几年了,拖地时还是不怎么沾水

网友:
之前刷过,先用膏然后再用漆

网友:
我家和对门邻居都重新装修的,我家装修的比邻居早半年。由于我家粉墙的时候用的防水材料,过了一年的,厕所的墙还是干干净净的。邻居就是一般的刷一下墙,现在墙体一片片往下掉。还得我家和他相邻的墙面渗水的一b潦倒。刚找完他的装修人员,等墙体干了才能再做防水。你说的腻子粉就不管用。

网友:
哪个都行,关键是防水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每年回南天的时候墙上有些地方都是湿的。

做的防水底涂吧,另外也要看,是因为温差大湿气大在表现形成的,还是从墙里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每年回南天的时候墙上有些地方都是湿的。

防水防潮补墙膏,,,这种水防啊,,只是不泡水

网友:
关键在于底层防水要做好

网友:
不把防水弄好什么腻子粉都不行

网友:
先找到渗漏水的部位,堵住漏水部位,最后再用防水。否则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