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线测试仪网口似乎有些问题,明明网线没问题,为何灯的显示不稳定呢?

楼主(2024-04-20):
有时候这个灯不亮,
有时候那个灯不亮
大家遇到过这种故障么?

网友A:
需要一把好的网线钳和水晶头

网友:
记着家里那台黑白彩色电视,就是这个毛病,只要是不出图像,啪啪啪几下就好

网友:
反贪局自己贪赃枉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把好的网线钳和水晶头

同样的网线,在另一个网线测试仪上灯是全亮的,所以这个网线测试仪是有问题的

网友:
看来,有必要再准备一台网线测试仪测试仪

网友B:
应该是网线测试仪不行。我有个9块9的,8号灯不亮了,不知道啥问题。然后被我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网线,在另一个网线测试仪上灯是全亮的,所以这个网线测试仪是有问题的 ...

既然线没问题,那么说明可以用,你要不用测试了

网友:
接口氧化接触不良吧,检查一下9v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网线测试仪不行。我有个9块9的,8号灯不亮了,不知道啥问题。然后被我扔了。 ...

这个测试仪用了多久坏的?

网友:
DSP100怎么样

网友:
可靠性的问题,仪器仪i表就得准确,工作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仪用了多久坏的?

没多久,本来做线也不多。来来回回用过几十次吧

网友:
只是测试仪上的双色无极性LED坏了,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