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同ID不同CE开卡求助

楼主(2024-04-20):
   手头有一块铭瑄终结者MS480GBX5,容量480G,应该是坏块太多写保护,打算重新开卡重新利用

   开卡工具读取的ID如图所示,通过ID查询的颗粒编号和丝印不同,颗粒丝印29F02T2AOCMG4和29F64B2AMCMG4,疑似L06B_B0KB颗粒开成B0KB模式,从丝印看MLC模式容量是256G+64G总计320G,TLC模式容量是384G+96G总计480G

   用P1117A固件无法开卡,提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D),用Q1124A0固件选中CH0、CH1的CE0-3可以跑过但是识别不到硬盘也跑不了RDT,另外这两个固件可以识别到ID但是颗粒型号不对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如何开卡

网友:
换新版的工具,你那个太老了

楼主(2025-02-27):
已经开好,感谢,自动识别不同CE,直接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好,感谢,自动识别不同CE,直接开

也有一块同样480G,有大量坏道,如何开的?用什么工具?如何设置,开后效果如何,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块同样480G,有大量坏道,如何开的?用什么工具?如何设置,开后效果如何,期待! ...

贴一下你的那块盘CE信息和ID情况
正常流程先跑RDT,根据RDT情况决定开多少容量,找到能开不同CE的开卡工具尝试开卡,老的版本不支持换新一点的开卡工具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