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放电接口问题

楼主(2024-04-20):
想组一组备用电池,东西都买得差不多了,在不想改变原车接口的情况下,才发现这个接口有点不一样,网上还不好买,绿源的电自,原车用的星恒48V24A,接口除了充电正负极外好像还有两根细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通讯吗?求科普,上图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
带通讯协议的吧?

--------------------------

网友:
一般是温度反馈吧

网友:
https://www.luyuan.cn/index.php/safety/safety_child/4.html

楼主:
感谢,我看了不过我的原车好像就是第一种,上面说的好像不带通讯啊,但是电池与控制板那里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看了不过我的原车好像就是第一种,上面说的好像不带通讯啊,但是电池与控制板那里有 ...

可能是选配件 自断电插头的 ……下面有广告

……目前都在造四轮,没人管两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充电柜 电池都在搞“私有化” 抢市场,两轮也是整车报废换新

GB 42296-202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选配件 自断电插头的 ……下面有广告

……目前都在造四轮,没人管两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充电柜  ...

哈哈,我爱看广告

网友:
一线通协议。。。。这种改电池,只能并电了,不然车可能报错

网友:
最烦绿源,非得整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换控制器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