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机械定时器果然一拆就废…

楼主(2024-04-20):
这个定时器本来是正常的,只是偶尔会走不到头,不断电。拆开看看哪的问题!结果“啪”的一声,发条松了反弹,卡不住了!继续拆发现有个零件坏了!彻底完蛋了果然是手贱,一拆就废!

网友:
这个拆开不好还原

楼主:
以前拆家里的发条闹钟也是一拆就废!那个发条在吃力的情况下,厂家怎么安装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拆家里的发条闹钟也是一拆就废!那个发条在吃力的情况下,厂家怎么安装上的? ...

有专用的夹具,盘好了再安装。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定时器,不过是电子的,充电瓶车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拆家里的发条闹钟也是一拆就废!那个发条在吃力的情况下,厂家怎么安装上的? ...

巧了么不是,我也拆过。好一顿打

网友:
硬核拆解:弹簧齿轮满天飞啊满天飞。。。

网友A:
这棘爪太脆了,材质拉胯,以后再拆个另外的按上就能恢复生命了。
走时不到终了是发条驱动力不足了,可以拆开壳子,先束缚齿轮不动,再转动主轴,拔下销子,继续转主轴半圈或一圈后插上销子,去掉束缚,装复壳子,就OK了。

网友:
齿轮看上去没什么磨损。

网友:
哈哈,这种一般拆开就装不上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拆得少,小时候不知道造坏过多少风扇的定时器

网友:
正好有理由换新了

网友:
只是拆的水平不够。

网友:
小时候拆过台式钟表,发条直接弹出,也不知道危险

网友:
多拆几个就有经验了,必须有专用工具卡住劲儿

网友:
里面不就是一个电风扇的定时器,自己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棘爪太脆了,材质拉胯,以后再拆个另外的按上就能恢复生命了。
走时不到终了是发条驱动力不足了,可以拆 ...

说的都对!但是除了三颗螺丝,别的地方没什么孔,怎么才能不让发条回弹?

网友:
吃力的部位也是塑料,不如原来耐用。

网友:
可以修复,弹簧有点难搞!

网友:
去卖洗衣机配件的地方,多的是。不过这种定时器噪音太大,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