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小Tips,针对MicroUSB的插头。。。让接口更紧实

楼主(2024-04-20):
虽然Type-C大行其道了。。。几乎一统江湖,但是还是有不少MicroUSB的线和头。。。

甚至有那种磁吸的头。。。刚买当然无所谓,主要是使用时间久了,比如一年后。。。出现问题。。

那个头上有两个类似弹簧或者小卡子似的的东西,这个玩意因为经常插拔失去弹性了,或者因为挂着用,总之就是无法抵住母座的另外一侧,造成microUSB的反侧无法压紧母座。

这个形变非常微小,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差距。。。

解决方法也简单,在这个两侧小凸起的位置,涂上助焊膏,然后抹上一层焊锡即可,焊锡的硬度并不高,搓掉一点,让接口更紧实。。。

特别适合不用经常插拔的插口,比如我得便携显示器的接口。。。在维修之前,因为轻微的晃动,会让屏幕闪烁一下,一直没管,前两天彻底不亮了,换根线解决了,但是。。。

这根旧的线上有个方便的开关,拿来仔细看了看。。。经验如下:

上图了。。。圆圈里就是抹了一层焊锡之后,上面的头是没抹的。
中间的凸起,是我电烙铁移开拉起的山峰,嘿嘿,不知道怎么弄个平的出来。

本来我想在两个小凸起上上锡,结果想多了,那玩意太细了,上不上去。。
干脆一股脑抹一大堆,然后用矬子,随便搓两下,居然超好用。。。接口非常紧固。

对了,多说一句,这个小凸起也有两种,一种是上面的那个在头的位置,还有一种是在靠线的位置。。。
这两种都有金属疲劳的问题,解决方法都是上面这个,直接大面积涂抹就完事了。。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
没看懂,黑漆漆的文字!

网友:
重新编辑,这啥文字啊,看不清

网友:
图完全看不清,没图只看文字,看不懂具体弄的哪个部位。

网友:
文字完全看不清,不懂

网友:
这是加密文字背景色。

网友:
幸好我为了护眼习惯把字圈起来看,蓝色底色就看帖子了,不然也是懵逼

网友:
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
选中后再看,蓝底白字就看清了

网友:
铜口或铁口的好焊,有些不锈钢的没法上锡,还得弄专用助焊剂。

网友:
虽然Type-C大行其道了。。。几乎一统江湖,但是还是有不少MicroUSB的线和头。。。

甚至有那种磁吸的头。。。刚买当然无所谓,主要是使用时间久了,比如一年后。。。出现问题。。

那个头上有两个类似弹簧或者小卡子似的的东西,这个玩意因为经常插拔失去弹性了,或者因为挂着用,总之就是无法抵住母座的另外一侧,造成microUSB的反侧无法压紧母座。

这个形变非常微小,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差距。。。

解决方法也简单,在这个两侧小凸起的位置,涂上助焊膏,然后抹上一层焊锡即可,焊锡的硬度并不高,搓掉一点,让接口更紧实。。。

特别适合不用经常插拔的插口,比如我得便携显示器的接口。。。在维修之前,因为轻微的晃动,会让屏幕闪烁一下,一直没管,前两天彻底不亮了,换根线解决了,但是。。。
这根旧的线上有个方便的开关,拿来仔细看了看。。。经验如下:

上图了。。。圆圈里就是抹了一层焊锡之后,上面的头是没抹的。]
中间的凸起,是我电烙铁移开拉起的山峰,嘿嘿,不知道怎么弄个平的出来。

本来我想在两个小凸起上上锡,结果想多了,那玩意太细了,上不上去。。
干脆一股脑抹一大堆,然后用矬子,随便搓两下,居然超好用。。。接口非常紧固。

对了,多说一句,这个小凸起也有两种,一种是上面的那个在头的位置,还有一种是在靠线的位置。。。
这两种都有金属疲劳的问题,解决方法都是上面这个,直接大面积涂抹就完事了。。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
我来为大家服务一下吧

网友:
黑乎乎一大坨

网友:
看图片没有看明白,看字更难受。

楼主:
编辑了,擦,没想到变这么难看。。。

网友:
是不是公头内部的铜片松动了,失去弹性了?

网友A:
没有强度,会有含铅的粉末掉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MicroUSB改成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强度,会有含铅的粉末掉落

所以适合不太插拔的接口,比如我的编写显示器的供电。

其他的总比换头方便吧。。。

网友B:
就是外壳上了一层焊锡,这个不保险

楼主(2025-04-12):
引用 网友B:
就是外壳上了一层焊锡,这个不保险

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两个小卡子,应该是金属疲劳了,弹性没了。。。
所以只适合不经常插拔的线吧。。。

要经常插拔,感觉还是买个新线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