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好用的双孔打气筒拆解,看下到底是什么原理,不好用估计是通道气阻大!

楼主(2024-04-22):
这个双孔打气筒因为不好用一直吃灰,有时间就拆开研究一下工作原理,顺便看下不好用的原因

不好用:
1.打气阻力大,费劲
2.有漏气

打气筒外观

打气接口
大孔接美嘴,小孔接法嘴

先把连接的气管拆了

接头全拆开,锁紧手柄轴用的销子

剩下的壳子里只有俩管状密封圈

芯子是关键

美嘴这头有个堵头

按住法嘴孔打气,就能把堵头挤出来,里面还有个软胶珠

堵头中轴有盲孔,与其腰部小孔连通

顶部呈碗状

刚好可以容纳软胶珠

芯子剩下部分里面有4个气道,一进两出,美嘴侧是两个小气孔
气道位置和形状是关键

经反复测试分析,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1. 如果轮胎有余气,则胎压会推动胶珠运动,堵住没气压的孔,达到自动选择出气孔的作用;
2. 如果轮胎没气,则两个孔均出气,当胎压建立后,则按前面1动作

内部结构和动作如下图:

顺便再拆下气杆部分

底座,中间气道开在侧面的孔是用自攻螺丝封闭的

固定气杆和底座之间还有个密封圈

固定气杆和活动气杆之间还有个堵头

这个塑料件和其上两个密封圈应该组成一个单向阀,实现抽气、打气

全家福

结构简单,但很巧妙地利用了气压实现气嘴自动选择

不好用的原因估计是通道直径小,导致气阻大;漏气估计是零件配合公差大,导致密封不好
拆开也没修好,还是继续吃灰算了

网友A:
零件还是比较粗糙的。

网友B:
修打气筒元首兄还不是手到擒来!

网友:
这种气筒质量差别很大,有的很好用,有的却不好用。

网友:
现在买电动车赠品里就有打气筒

网友:
我的打气筒气管老化坡口好几次,破一次裁一截。

最后换上PU气动管,外径8mm,内径5mm,除了稍稍硬一些,质量非常好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小东西蕴含大道理!这个小接口设计的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还是比较粗糙的。

嗯嗯,塑料件相当粗糙

网友:
感谢分享和解说~长见识了

网友:
接口设计的很巧妙 这种小气筒打气效率不高

网友:
元首原来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网友:
感谢解惑
我本以为要用手电剧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打气筒元首兄还不是手到擒来!

如果是偶分析这种原因,那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
几年前见过这款2孔聪明嘴,塑胶球老化没法打气,根据需求先改成单孔出气,网购欧耐等好的单孔气嘴。

网友:
还是以前的双筒气泵好用

网友:
不错拆解很详细~

网友:
质量好的气筒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还是以前那种储气罐的高压打气筒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不客气的啦!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