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湿们 小米门铃三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4-20):
一台进水五脚芯片泡断脚的门铃 为了修好看零件号又买了个二手 然后零件号是看见了 搜不到... 求助下

网友A:
感觉这是个五端LDO

网友B:
连上有个电感,又像是DCDC芯片,不是已经淘个个旧的,那就测试一下看看呗,实际电压是多少的,找个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有个电感,又像是DCDC芯片,不是已经淘个个旧的,那就测试一下看看呗,实际电压是多少的,找个代换的 ...

电压好像在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个五端LDO

应该是的就是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来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D:
把这个芯片的电路图画出来,不知道型号也可以用其它的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芯片的电路图画出来,不知道型号也可以用其它的代替

我知道你想知道,

网友D:
牛逼,楼主请给专家加M: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6713923655

网友E:
专家就是专家,别人不知道的她都知道,以后有不知道的就问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楼主请给专家加M: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6713923655

专家不是吹的 小白弱弱问一下 横杠Z和横杠R代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家就是专家,别人不知道的她都知道,以后有不知道的就问她。

你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家不是吹的 小白弱弱问一下 横杠Z和横杠R代表啥

不知道,查了下据说SY8088可以无缝替换,那个有便宜包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9002130745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查了下据说SY8088可以无缝替换,那个有便宜包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9002 ...

SY8088电流1A,ETA3485电流1.5A,不知道这芯片是给什么地方供电的,照理说1A应该也够用了吧,如果怕电流不够那还是买ETA3485,如果不怕那就买SY808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Y8088电流1A,ETA3485电流1.5A,不知道这芯片是给什么地方供电的,照理说1A应该也够用了吧,如果怕电流 ...

我感觉这个芯片是给WIFI模块供电的 因为背面就是WIFI芯片 而且没有这个五脚以后无法连接米家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查了下据说SY8088可以无缝替换,那个有便宜包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9002 ...

买个8088好了 哈哈

网友: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TPS7A0527PDBZT.html

网友:
是不是你测量的位置不对,应该是不会变的,可以测输入输出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