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可控硅调速器,原来电路这么简单!

楼主(2024-04-20):
拆个可控硅调速器,原来电路这么简单!

网友:
嗯,借力双向2极管,触发简单了。

网友:
感觉你门极位置画反了

网友:
熟悉的DB3,国产型号2CT。双向可控硅效果比单向可控硅好。

网友:
不错,还画了图

网友:
这个挺高档,一般都用碳膜可调电阻无极调档

网友:
可控硅本身就是这样的。电路很简单。

网友A:
电位器都剩了电扇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都剩了电扇调速器?

无极变速才用电位器,这个调档位的不用,不知道这种设计省钱还是电位器的省

网友:
电路很简单

网友B:
是啊,双硅的调速器就是这么简单。只是这个东西最好只接纯电阻负载,比如白炽灯、电炉丝这样的负载。
接电机什么的因为波形畸变,会有噪音。

网友:
可控硅本身就是这样的,简单可靠

网友:
是不是可以调整白炽灯亮度

网友:
能调速就行

网友:
可控硅调压,本来就简单的老电路

网友:
升级版,改用贴片了。

网友:
外接电烙铁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双硅的调速器就是这么简单。只是这个东西最好只接纯电阻负载,比如白炽灯、电炉丝这样的负载。
接电 ...

一直听说有噪音,一直不理解什么噪音,是电机噪音吗

网友:
只能调小功率的纯电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