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点焊机能不能用超级电容直接供电

楼主(2024-04-20):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我的点焊机是用12V动力锂电供电的,原来我一直用3节串联的40900松下动力锂电池组装的汽车启动电源供电,效果不错。但这种方式相当于短时间内短路电池,很伤电池,最近发现这个启动电源电芯已经大肚报废。近期又买了一个6只720F超级电容串联而成的启动电源,使用电压也接近12V,这种电源的优点是寿命长、放电电流极大。想用这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直接给点焊机供电是否可行?怕点焊机上的MOS爆了,哪位试验过的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6只720F超级电容串联容量只有120F了,估计这容量有点小;你可以先2串试试,不行再1串1串的加,如果6串还不行那就是容量小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个电容点焊机,但考虑是6只720F超级电容还是2个3000f的,6个可以用在车上,但怕保护板不行,2个3000f又只能专用,比较纠结

网友:
应该可以,最好控制板本身供电要有稳压

网友:
6串超级电容,如果用3000F的得调整回路电阻限制一下电流,还得加几个TVS防下浪涌,否则MOS大概率会烧,你这个720F的不知道它内阻咋地不好支招,

网友:
可以,网上有介绍用超级电容做点焊机的

网友:
你这个点不上还炸火。
要用3000F的三串或者四串。
控制电压可以通过一个升12V升压模块接超级电容。不过不用升压直接接超级电容也可以启动。

网友:
主回路2串电容就可以,控制回路还是12伏,可能要改电路

网友A:
先晒一下点焊机图片,看看是那种款式,有一些可以兼容多种电源的

网友:
主要考虑电容组好之后的内阻和电池组的内阻是否差别很大,如果差别不大,可以直接替换。如果差别大,那小心炸管。而且很容易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晒一下点焊机图片,看看是那种款式,有一些可以兼容多种电源的 ...

就这个,帮忙看下是否能用?

网友:
可以的,缺点就是电流不算太大,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