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设计的产品,RGB自动调光变色灯!

楼主(2024-04-20):
新设计的产品,RGB自动调光变色灯!

网友A: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楼主找厂家定制的电路板,自己买元器件焊接,单片机要写入程序。解决调光频闪,换好点单片机,3路可调7136线性恒流芯片。

网友B:
可以再接个8266WiFi模块?APP或者网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接个8266WiFi模块?APP或者网页控制

可以,一般都用433

网友:
我在想这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能用在什么地方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