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98元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24-04-20):
由于我以前是用20米网线代替电源线的,18V充12伏电压太低线路太长压降太大所以实际功率几十瓦,狠心买点线吧这个月被套路2次买1.5的线发来是1.0,并联装上以后发现增加了线也几乎没什么提升,看来原来的网线带载还是可以的。短路电流约10A。那么功率起码170瓦,实际呢我使用降压模块输入端已经拉到14V了,电流最大8A。而太阳板子处电压还是18V呢,这功率完全就是传输损失的,所以我打算改串联提升电压减少电流提升传输效率,由于电池是12V这下压差变大了所以普通降压模块就不得胜任了,于是筛选半天斥巨资88元买了这个10A的mppt控制器。已经是我能找到最便宜的了,拆开设计用料倒是中规中矩(金属接线端子,铜芯电感,5个场管和一个线性电源芯片,再主要就是一个mppt控制器的精髓单片机了),但是呢品控太差,场管多个引脚虚焊。虽然G极不需要走大电流无所谓,其它背面也有焊,但是负责输出这个管子S极背面没有走线它也是虚焊的。5个场管应该是接电池和输入的那两只负责防反接,接输出的那只负责输出的通断,而上面靠近电感的那两只负责配合电感降压同步整流。我只买了10A款(与20A体积一样)我以为它会像pwm控制器那样只装1路管子还有空焊盘,没想到它应该是单片机限流的,10A20A款应该是硬件一模一样(20A款贵了30元,纯利润啊)。
装上上电之后发现18V电压下最大功率只有100瓦还不如我原来18元的降压模块,于是去楼顶把光伏板改了串联。40V的开路电压,上电后发现程序是过几秒才通电流慢慢加大电流试探光伏板,直到拉垮光伏板,然后恢复到30V左右开始正常工作,我感觉程序有点弱智,而且电压太低了,应该在35V左右功率点会更高,因为4A多的电流瓶颈根本就不在传输上,不会这么大的压降18V输入模式下6A电流下输入都还15.1v不到3V压降呢,没道理电压高了一倍电流少了30%压降反而更大了,所以是程序问题。/……后来天阴了一下,我发现光伏板电压被拉低到23V,而电流还有4A这就太不正常了,于是我关断输入重新上电。貌似又恢复了,但好景不长电压又掉下来,我多开关几次后发现电压直接被拉低到与电池差不太多,而且没有了原来的工作流程,这说明什么负责降压的场管被击穿了呗,光伏板直通了电池才会出现电压被拉低差不多,这是玩pwm得出来的经验。
对了这种控制器一般没有中文说明书,也没有厂商品牌属于三无产品。附带的一张纸说明也印刷得模糊不清,设置里也没有说明各代码对应什么,而不是简单的什么电池或多少串之类的。而且它默认的显示选项居然是不生效的,需要手动设置并保存。
售前售后态度还是蛮好的不厌其烦聊了很久,只是因为听声音是个年轻人经验差了些。我已买了另一款,这款看别人拆机用料差了些,但是可以显示输入、电池、输出的电压电流,贵了些,还没到手下次再发帖吧。

楼主:
这是还正常的时候拍的视频截图,它上电后的试探过程,感觉单片机程序有些弱智,电压都拉垮了陡降了,它还在试探底线。直到第5图这才正常工作,这过程都过了30秒,而太阳能特别是沿海地区那前一秒和后一秒的太阳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非实时监测电压的效率应该低很多。反而那种依据监测设定电压的可靠很多。

网友A:
期待你下一个评测 我想换块大太阳能板

网友:
玩得真高端

网友:
控制器板子看着不 错

网友:
认真发帖,蚊子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下一个评测 我想换块大太阳能板

换吧换吧,小板子太贵了,大板子性价比高。前段时间看到有个人视频好像两块550瓦的1100到家

网友:
电路板是阉割板的

网友:
高度集成化的产品

网友:
感觉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吧换吧,小板子太贵了,大板子性价比高。前段时间看到有个人视频好像两块550瓦的1100到家 ...

大板好用,直接去卖家那里拉一瓦不用一块钱

网友:
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B:
98,看这里面,似乎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看这里面,似乎还是值得的

今天到手130块的,硬件垃圾多了!

网友C:
楼主试一下下图这款

网友:
线损、控制器、模块效率低损耗高,线换粗点、距离能短则短!

网友D:
太阳能不省钱反而费事,方便用市电的的情况下用电更实际!
玩太阳能乐子又比用市电多的多

网友:
看来太阳能被坛友玩得不亦乐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一下下图这款

这个我也考虑过,并且也适合我,我可以把两个闲置的72V电池用起来,你看它的样子是值那么多钱吗?这个价格可以买正经mppt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什么LT7508还是什么的自动升降压方案,效率低!我有看到过有人评论发热大,但看它图好像才40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不省钱反而费事,方便用市电的的情况下用电更实际!
玩太阳能乐子又比用市电多的多 ...

一次投入无电池方案那肯定是省钱的,坑钱的是不断升级淘汰越玩越大。比如现在的瑕疵板子500瓦左右的300块钱,天气好一天就几度电,我这里电费1元度,如果能及时用掉不算电池的话不到一年就回本了。搞电池的话400块钱1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