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用红木修复罗技耳机断轴。

楼主(2024-04-20):
跟随我多年的战友罗技G35耳机的转轴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后终于到了无法再修补的地步了,无耐只能发贴求助进行专家汇诊。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5393-1-1.html

综合各位专家的建议考虑后,最后采取了植入假体的方式来进行起死回生。假体选用了酸技红木。过程如下:
选料裁料:

粗胚打磨:

本来想用台钻车个圆柱柄的,但是效果不理想啊:

最后只能先用刀子削出来大概:

然后再用丝锥套,从M12到M6给它啃出来:

切掉多余部分,再在中间打个过线的小洞:

耳机托架打M6孔来植入木轴:

看起来还可以:

画个草图准备雕刻轴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诚不欺我,有这个牙机,雕刻起来真方便。

把原轴头用胶水粘到木轴上,雕刻起来更方便(这里我犯了个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从画草图的时候就错了)

有那么点样子了:

上架试试,和原先的做下对比:

还可以,最后做下小修正就可以上胶植入服役了:

上层木腊油,放止受潮变形。等木腊油干后把螺纹打磨下就可以加胶水植入了。

希望可以耐用。

网友A:
太强悍了,在我看来,感觉就是铁杵磨成针啊。

网友B:
感觉也可以用亚克力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可以用亚克力做。

附议
不过怎么感觉螺丝+垫圈就能解决呢?而且更耐用。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工具挺全的,做的配件挺漂亮。

网友C:
不知道木头强度够不够。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这个木头的应该比原来的塑料的要结实一些的吧

网友:
摸头和我用的一样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木头强度够不够。

木头不比塑料强

网友:
够结实了,手工不错

网友:
塑料要看类型的(其实木头也看类型),目前很多高硬度塑料,强度已经比金属都高了。

网友:
我这个20多年了,坏了好久了。

网友:
这个厉害啊,红木硬度应该还可以,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强悍了,在我看来,感觉就是铁杵磨成针啊。

用雕刻机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可以用亚克力做。

亚克力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亚克力的强度应该没有红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