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HP1536一体机输稿器不进纸维修

楼主(2024-04-20):
客户一台HP1536的一体机   当纸张放入输稿器的时候   显示文档已进入    可按开始键    就听见齿轮动了一下的声音   然后就显示读取错误,更换排线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原来是排线问题啊,这是是经验,不然就软硬件查找各遍。

网友:
现在打印纸张,比以前少了,但经验还是要总结的,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单位HP的机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