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ICS5到底是TLC还是QLC颗粒

楼主(2024-04-20):
看别人说是QLC颗粒,为什么我查到的是TLC

网友:
反正现在的固体不再值得囤货了,要用就上,重要的数据做好备份!

网友A:
BICS5有TLC也有Q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5有TLC也有QLC。

难道像L06那样可以互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像L06那样可以互转吗

BICS5就是112层的,112层这个层数下既有QLC闪存也有TLC闪存,不可以互转,可以理解为晶圆构造不同

网友B:
1ce的tlc128g,qlc170g
差不多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e的tlc128g,qlc170g
差不多3:4

1ce的tlc只有64G

网友:
BICS5是工艺制程代号,可以有tlc和qlc,不过qlc估计会淘汰,tlc可以通过增加层数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