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杂牌就是杂牌,炬为就是个杂牌

楼主(2024-04-20):
只有5V是准的,电压越高,偏差越大,精度越差。30V都超过1%偏差了。

网友:
单片机带的adc线性不好

网友:
表的最后一位本就不可靠,就别纠结了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U表对电压要求没那么高,1%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UT61E不准呢?

网友:
JUWEI   用过的都懂,不纠结

网友B:
这东西不是主要就是充电吗?5V准就行

网友:
不太准,也能凑合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UT61E不准呢?

不可能,因为我只是发了UT61E的这几张图,实际上我有5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是主要就是充电吗?5V准就行

现在的快充电压有9V 12V 20V

网友:
这个牌子貌似经常看见,U表不太了解,我还是用的十年前的白尾巴。电压精度差这么多,不应该啊。

网友:
U表对电压要求没那么高,别纠结了

网友C:
别的表我不敢说
61e是出了名的尾数不准,建议你换个表测量吧
谁准还不一定呢

网友:
试试换61e的老大哥ut71,可能有惊喜

网友:
那个小玩意怎么能干过61E呢,200多元的61E也是属于中档表。

网友D:
这种东西,别差太多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是看个大概

网友:
就你这台61E看着比较顺眼,新款的外观真看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表我不敢说
61e是出了名的尾数不准,建议你换个表测量吧
谁准还不一定呢 ...

准的,我有4个万用表,一个直流电源,三个USB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别差太多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是看个大概

超过1%不能接受,毕竟最便宜的万用表精度都不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