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电池

楼主(2024-04-20):
拆一个老旧的高压发生器,

电池25mm*100mm,
电压不知道多少伏,12伏电源可以直接用,充电一会电池有4v电压,但是没有4v锂电池啪啪啪的响。

网友:
像是三节镉镍或镍氢电池串联

网友:
国产      电池

网友A:
竟然是18650

网友B:
没看到拆的图啊,这是个电棍?里面高压模块估计是环氧树脂封的,不好拆,也很容易坏,主要是高压电容太容易击穿,我以前用日光灯启辉器电容里的铝箔加透明胶带做过高压电容,比那个抗造

网友:
保安的武器啊,知道是电池,但也没想到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18650

不是18650,直径25,长度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拆的图啊,这是个电棍?里面高压模块估计是环氧树脂封的,不好拆,也很容易坏,主要是高压电容太容易 ...

我拿这个电桂点卤素灯

网友:
似乎长一些的,目测的感觉

网友:
貌似多节镉镍或镍氢充电电池串联

网友:
猜镍氢电池

楼主:
拆开是4节新电池,串联的25直径高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是4节新电池,串联的25直径高25

这个电池不错啊  短小精悍

网友C:
这个看起来确实像是三节镍氢直接卷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确实像是三节镍氢直接卷到一起的

四节电池,直径25mm高25mm第一次见,搜不到相关电池

网友:
电池没写参数吗?看样子像4节镍镉或镍氢电池,4节就是4.8V,直接上12V不怕?

网友:
4节小电池

4.8V比锂电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