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研究存档:美蓓亚MINEBEA的DNQ04M02R08F直流风扇电机驱动与反转。(西泽SEZZE-228电机)

楼主(2024-04-20):
本想发帖做个直流无刷排气扇的,结果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发出来的贴也不完整了。发个电机存个档吧,以便后人研究。

重点是全网没资料,没这个电机的信息,连官网都没有。淘宝上只有一个配件铺在卖。

电机的接线端口因为飞车,也摔破了。但是也用不上,这里用到的是他exc的端口,输入70hz、占空比50的信号进去就能起转。频率再低也能转,只不过抖动厉害不稳定。实测70hz开始就是它的最低转速是最稳定不抖动的。

然后关于正反转问题,这个电机原本是用在西泽风扇上,是顺时针转。但是我的排气扇扇叶是需要逆时针的。然而这个电机并没有fr端口来切换cw/ccw(旋转方向),但是这颗44128c芯片是支持反转的。反转短接点见图。。。
先说那么多吧,其他手上有这个电机的再自行研究吧,我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网友A:
CLK信号控制的不爽,调速板有点贵,还是PWM调速的好,价格便宜。
我有个打印机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调速,排针定义ACC DEC FG FR GND +24V,楼主知道么?

网友:
最近看着玩出花了都

网友B:
这个安装到排气扇上得考虑一下防水吧

网友:
天气热了,又要开始DIY无刷电机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信号控制的不爽,调速板有点贵,还是PWM调速的好,价格便宜。
我有个打印机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调速 ...

我这个也是标clk,但是我买的就是个pwm信号发生模块,,,,也能转的。不过要搞清楚频率范围,不然容易飞车,要么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装到排气扇上得考虑一下防水吧

屁股那几个孔确实要防水,,,不然容易飘雨

网友:
44128c芯片的确是支持反转的,能够提供反转短接点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K信号控制的不爽,调速板有点贵,还是PWM调速的好,价格便宜。
我有个打印机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调速 ...

应该是和我拆的那个强排燃气热水器的电机一样,acc需要5v给控制电路,另外一个是电机供电24v,fg速度反馈,fr正反转,Dec好像是刹车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标clk,但是我买的就是个pwm信号发生模块,,,,也能转的。不过要搞清楚频率范围,不 ...

可能我的是频率不对,这个可调的也不贵,准备弄个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C:
以前有个类似的,用555搭个电路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后来不小心MOS管炸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类似的,用555搭个电路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后来不小心MOS管炸了一个 ...

飞车转太快了吧我飞车那一下,空载功率都25w去

网友:
这个电机也可以飞线 反转

网友:
不错不错,收入淘贴

网友D:
直接高速运转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高速运转不行吗

这东西转速能到4000+,程序没做限速。空载功率能干到20几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