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爱丽丝感应灯

楼主(2024-04-20):
早市淘的,看着感觉不错10块砍价8块买下,拆给大家看看,少废话上图:

吸顶灯造型,直径15cm,应该就是楼道用的吧。

从上到下分别是电源指示灯,红外感应和光感传感器。

背面两个金属钩应该是配合日本的引挂器连接电源。

拧下背面三颗螺丝取下灯罩。

灯板和引挂器连接部分没有焊接,不知道是忘记焊接了还是有意为之,小功率稍微有点连接不用焊接也没啥危险吧。

拧下灯板两颗固定螺丝取下灯板。

灯板背面元件特写。

灯板正面元件特写。

取下感应部分,塑料支架通过三个卡扣固定在主板上。

感应支架下面遮挡的元件。

取出感应小板。

感应小板特写。

不敢贸然接220电,用120V电测试,亮灯功率8.8W,功率因数0.66,待机不触发功率测不出,电流是0.008A,应该就是0.96W,待机功率不低啊。
有个问题问问大神们,这个灯能直接接220V吗,如果只能用110或者120的电压,用阻容降压电路驱动靠谱吗?具体电容电阻参数怎么选?望不吝赐教。
谢谢观赏!

网友:
看下贴片整流桥附近的滤波电容耐压参数

网友:
质量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不错,楼道的灯,似乎也是类似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用的灯珠貌似带齐纳管的。

网友:
拆一个灯,拍了这么多照片,好像占用了很多网络资源。。。

网友:
做工用料都换不错。

网友:
哪里的早市这么豪,这种东西都有

网友:
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设计得还是挺复杂的喔

网友:
开关降压恒流源,效率比线性稳流高很多,灯珠挺多,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个还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感应灯一天24小时全天候工作,不知耐用如何。

网友:
看起来做工用料扎实,不像小作坊的产品,倭货

网友A:
474,250∨,这个电容咋连外皮都没包就用上了?为何?

网友:
看着不 错,感应灯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4,250∨,这个电容咋连外皮都没包就用上了?为何?

网上有叫千层糕电容的,就是这样裸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叫千层糕电容的,就是这样裸着的。

没外皮,就不怕受潮短路,容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