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爱普生投影仪经常烧灯泡是啥原因?

楼主(2024-04-20):
有一台爱普生的bw550c,经常烧灯泡,不到一个月就烧了,也不提示过热保护temp灯就没亮过,都是灯泡烧了lamp灯就亮了,这几天在保修期内又找卖家换了个新灯泡,装上灯泡拆机测试,三个风扇都是转的,有一个风扇前期测量正负极阻值十几k,其他两个都是1k多。

就是这个阻值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已经买了个同型号的还没到货

网友:
风扇测阻值无意义  能不能转  转的阻力大不大 风道是不是畅通

网友:
依稀记得有大侠拆解过,好像是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一是灯泡质量不好,
二是机器本身存在问题,
三是散热不好。

网友:
是不是换的国产劣质代用灯泡?

网友:
这种情况下确实要排查一下其他元件的问题,有可能阻值异常导致灯泡电压不稳或者温度过高,温控也要查一下

网友(2024-07-04):
如果是老的投影机,他的灯泡就是寿命不长。

网友:
我单位前段时间一个投影仪,打开以后,发现灰尘非常重。通风不畅就受到影响

网友(2024-08-24):
应该是散热不好

网友A:
改成热管散热

网友:
过热保护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热管散热

灯泡怎么上热管?绕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