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号电池混用漏液?

楼主(2024-04-20):
小米彩虹电池和南孚电池混用后,我的相机电子匣仓 漏液,有白色的晶体吸出。

用酒精擦洗干净了。应该没什么事

楼主:
哎 真的无知了

网友:
电池容量不同,导致1节反充漏液。尽量用同品牌批次电池,有的镍氢充电器2串充电,电池要配对充。

网友:
液体和白色粉末清理干净,问题不大。电池漏液的液体对铜腐蚀严重,铁好像还好

网友:
那话怎么说的 南孚漏液王

网友:
应该重点怀疑X孚,即使是原包装放置也会吐

网友:
还好发现的及时,清理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只有改锂电会好点。其他的碳性,碱性漏液几率都比锂电大

网友:
电池混用因相互的参数不同迟早会漏液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其中那个漏液王呢。。。

网友:
电池本来就不应该混用啊

网友:
到底是哪个漏的呢,同品牌的都漏,更别说不同的

网友:
2个都漏了吧侧漏

网友:
相机为啥不用14500磷酸铁锂锂电加假电池占位筒,最差的电池2.8伏放电平台也能放出3-4百毫安的电,也比碱性电池靠谱多

网友:
暂时看是擦干净了,雨水多潮气大的时候就知道了,还会锈的。

网友:
南孚不混用也能漏
我有个三星胶卷相机的外漆就是被这玩意毁了
即使用酒精擦掉也没能挽回

网友:
都拔起侧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漏液跟混用有没关系还不好说,但近年来南孚漏液是最有名的。

网友:
南孚不太容易漏

网友:
看看是不是买到假货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