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不开机不充电-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4-20):
邻居在深圳华强北买的苹果8Plus二手机,没用多久就突然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拿到后测试充电确实无电流

拆机,仔细看看内部吧,确实是台正宗的二手机、组装的,不过还算好,里面不烂!

主板上电,短路啦

拆下主板

通常主板短路都是主供电滤波问题,先任意测试下主供电网络,阻值为0

上热成像仪,看到发热部位了

撕下黑色贴纸

再次上电用热成像仪,高热元件立即出现了,看元件表面明显与其它不同了

抠掉主供电C2853电容

再测试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了

再测试下电容位置,当然也是正常阻值的,因为同网络

主板单板上电,无短路电流了

测试验证下抠下的电容,确实是短路状态的,因为主供电网络很多滤波电容,此颗电容不用补回

把主板美容做好,贴上新的贴纸

准备装机测试

先开机看看,苹果LOGO亮起啦

装机,内部干干净净的,比刚拆开时还干净的,邻居看了也很满意

完美修复不开机

邻居今晚给我送鸡腿来了!
END

网友:
楼主,借水浒中常见的一句话:好手段!

网友A:
苹果手机感觉用料也不怎么样啊,整体都坏电容电感。

网友B:
又是发财电容啊,贴片电容没有数字怎么看容量呢

网友C:
鸡腿档次低了,直接来两条白花花的人腿。那个电容不值钱,随便找块料板拆一个补上去就是了。想不明白为什么贴片电容这么容易击穿短路?

网友:
有你这样的邻居,还去自己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发财电容啊,贴片电容没有数字怎么看容量呢

看电路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感觉用料也不怎么样啊,整体都坏电容电感。

是个手机都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腿档次低了,直接来两条白花花的人腿。那个电容不值钱,随便找块料板拆一个补上去就是了。想不明白为什么 ...

背面就是CPU,补不好就是爆U的,明白吧?

网友:
看似简简单单,实就技术一堆~

网友:
发财电容啊
厉害厉害

网友D:
进来看上两个电表,价格比较贵,不过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鸡腿档次低了,直接来两条白花花的人腿。那个电容不值钱,随便找块料板拆一个补上去就是了。想不明白为什么 ...

估计是用了垃圾充电头

网友:
维修高手,进水手机电容容易坏。

网友: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们看看也过瘾了

网友:
学习了,话说家里也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手机,脑子看看都觉得我会了,设备买一堆,实际操作之后就废

网友:
楼主是专业的,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用了垃圾充电头

咨询了用户,他是在华强北买的二手机,店里送的充电头,仿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看上两个电表,价格比较贵,不过挺好的

兄弟你看上哪个了?某宝去买就是了

网友:
楼主用的啥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