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4-04-20):
最近翻出个旧变压器,想着利用起来做个直流电源。
于是想到了很早的时候学校老师给的套件焊接后就能使用的一款电源。带过流保护。

抠搜了好几天了,临摹下电路图,
有大佬能给看看这个原理图有没有错误吗?

网友:
我觉得1个LM317来的简单可靠。

网友:
没电流控制,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A:
是你要挑刺的哟。

网友:
我看行,虽然看不懂,搞起来,实践出真知

网友:
用分离件,还真不如用317,既简单又可靠

网友:
是的,二极管换稳压管。

网友:
带过流保护

网友:
一般的自用不用搞的太复杂,基本功能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要挑刺的哟。

按理说你这样的做法更合适,但是老师给的图,的确是D5是玻璃稳压管,D6是一个粗一些的塑封玻璃管。我也计算了BE+D6压降1.4正合适此电路输出2-15伏。

楼主:
确切的说带过流指示,短路或者超几A就亮起红灯。不会烧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你这样的做法更合适,但是老师给的图,的确是D5是玻璃稳压管,D6是一个粗一些的塑封玻璃管。我也计 ...

确实你的电路是对的(但稳压管可能要反过来接),通过Multisim14模拟,证实你的电路是没问题,空载能在2V-15V间调节。(前面有坛友把稳压管和二极管对换后,调整取样的电阻和电位器,最低电压也只能在6V左右,因为基准是5.1V稳压管,而你原图的基准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也确定有过流保护,它是利用R3+Q4的基射压降,和D4+Q1+Q2的基射压降进行比较,当输出电流大时,U3需要的基极电流增加,Q4的基极电压也上升,当电压上升到Q1+Q2+D4导通时,把Q4的基极电压拉低,从而限制降低输出电压,也就限制了输出电流。
换句话说,整个电路的电流检测是检测的U3的基极电流。
不过,它的限流电流和U3的放大系数关系比较大,放大系数大的调整管,限制电流也大(因为需要的基极电流小)
Multisim14 仿真中因为没你图上的2SC5244。用了2N3055代替。
还有按你图上的稳压管接法,它的作用和一个二极管的作用一样(只是用了正向压降),仿真中,250mA输出,就要保护。
把稳压管反过来接,输出电流到1.2A以上才开始保护。(利用了稳压值)
下面二张仿真图,分别为不保护和保护的情况,另附Multisim14仿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你的电路是对的(但稳压管可能要反过来接),通过Multisim14模拟,证实你的电路是没问题,空载能在2V- ...

谢谢大佬。原机中用的是3DD207(嘉立创没找到这个器件就找了别的替代了)
我再次对照了原机的图片,稳压管的方向的确是我绘制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不确定的是它是不是5.1V的稳压管。毕竟过去20多年了,真记不住了。或许它是2V稳压也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原机中用的是3DD207(嘉立创没找到这个器件就找了别的替代了)
我再次对照了原机的图片,稳压 ...

从你照片上看,那个二极管也好,稳压管也好,的确是按你接法。
但是它还只是利用了它的正向压降,早期一些高反压的二极管,正向压降也大。
另外3DD207的放大系数也比较大,所以需要的基极电流相对也小。
如果你当时的电源输出电流也不大,那么那个二极管可以这样接,
如果你想要较大的输出电流,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势必要增大,
当R3上的压降+Q4的基射压降大于Q1+Q2的基射压降+D5上的压降,Q1 Q2势必要导通,从而分流了Q4的基极电流,输出电压降低,达到平衡状态,也就限流了。
你也可以在调整管的放大系数确定后,按输出电流/HFE,计算出基极电流,再来计算出R3上的压降。
或者也可以把Q1 Q2的基射微导通压降(0.6V+0.6V)+那个二极管(微导通算0.5V)或稳压管压降(反向微导通4.3V),加起来,再减去Q4的基射压降(也算0.6V,实际因为Q4的基极电流要大一点,可以按0.7V算), 计算出来,R3上的压降在接近1V时(0.6+0.6+0.5-0.7=1),Q1 Q2就要有导通的趋势了。此时R3上的电流约为1/390=2.56mA。按调整管放大系数100来计算,此时的输出电流约256mA。和我仿真结果相同(约在250mA要起控限流)。如果稳压管按我说的反接,那么同样可以计算:0.6+0.6+4.3-0.7=4.8V,那么R3上的电流应该为 4.8/390=12.3mA。同样按调整管的放大系数为 100,此时的输出电流约为 1.23A,也与我的仿真结果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照片上看,那个二极管也好,稳压管也好,的确是按你接法。
但是它还只是利用了它的正向压降,早期一些 ...

这个东西是很早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的套件,焊接完成就使用了。

后来没舍得丢,现在拿出来用着还挺不错的。
前些天翻出来一个变压器,一个组合音响上面的,想着参考着做个直流电源

楼主:
两个二极管的方向

网友:
亲自搞一下,搞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C:
电路还是复杂了点,学习用那差不多,自用那不建议这种老的原理图,稳压限流功能还是有,起始调节电压在1.2V左右,这种电路电压调整率不如用LM317加扩流或者MOS加TL431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还是复杂了点,学习用那差不多,自用那不建议这种老的原理图,稳压限流功能还是有,起始调节电压在1.2V左右 ...

怪不得网上搜不到同类型的电路,看来是过时了。
话说,LM317是哪年的产物 ?有知道的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网上搜不到同类型的电路,看来是过时了。
话说,LM317是哪年的产物 ?有知道的吗 ?
...

U4感觉是短路指示灯